[台式表] fluke台表8012A,8050A换屏

楼主(2020-09-09):
两台fluke品相都很好,尤其8050A,崭新,两台内部都没有修过,都是屏幕坏了,8012A漏液老化,8050A断划严重,有没有大佬能指导换屏,
小弟愿意包邮奉上一把日产top超越电子钳,绝对正品,若干vetus镊子,或者一个正品白光937焊台

网友A:
可以换LED数码管,论坛上有详细方法,照做即可

网友B:
有卖屏幕的,你是包料还是不包。包料的话我来给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LED数码管

我不知道针脚定义,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合适,能指导修好,绝不食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屏幕的,你是包料还是不包。包料的话我来给你换。

您好,料我自己买,您告诉我买什么样都行,您指导我搞定,绝不食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料我自己买,您告诉我买什么样都行,您指导我搞定,绝不食言

看看下面这几个贴子,就知道了该怎么办了:
万 用 表福禄克FLUKE8050A液晶屏改装LED实用篇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38hot.net/thread-116989-1-1.html

把收来的福禄克8050A改背光了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56877

万 用 表老外的 FLuke8050A 换 LED 显示资料两篇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146257&page=1

福禄克万用表FLUKE8050A液晶屏变装LED-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5498-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下面这几个贴子,就知道了该怎么办了:
万 用 表福禄克FLUKE8050A液晶屏改装LED实用篇 - Powered by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