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几对电源测试线,测试下线阻如何呢

楼主(2020-09-09):
网上买的夹子和线,趁有空的时候,做几对 没啥多说的这个
直接上图

截取了一截合适的长度,大概不到20厘米

想测试下线阻如何,先清零

好家伙,不错哦,这是14awg硅胶的 2平方线

再看下以前万用表表笔的线阻(这里说下,这类小电阻受接触电阻影响是比较大的,哪怕是4线测量也存在接触电阻,稍微挪动下四线测试夹子,阻值变化也挺大,所以这里跟落线那样接触比较好的线对比严格来说不公平的,但有后续,可见这成品的万用表表笔线确实远不如自己做的线阻小)

长度其实都差不多的

拧下了成品表笔线的香蕉头,里面是螺纹固定的

头子是母头

90度把手是公头

买的灯笼头 试了下 跟机器香蕉母座接触比较紧密

上锡 (话说这个焊接架子好脏,好多锈迹,下一步就是清理它了)

上线

这个夹子的好处是外露很少,这样就更能避免短路之类的风险

镀镍

有长筒子,本来可以压紧的,但怕以后换线会很麻烦,暂时先不压接

最里边才上锡

这样看好像没上多少锡,但实际上里面已经躺的很牢固了,角度问题

好了,做好了一根,

另外一根

这里插入和配角,这种接头个人觉得不好,螺丝固定的不怎么牢靠,而且接触电阻更大,
里边4片接触片跟4mm座子接触也不是很好,会晃动

看吧,原装表笔的线,真是皮多肉少

很少

这样我全新作了一对,老的有一对,改了那个螺丝拧的一对成焊接的 所以是3对

话说最右边的主要拿来四线负载电压端用,所以不过大电流的,细点也没关系

上机器看下 同样一截线 夹子始终没有直接测试线2端线阻小(哪怕多了这么一截夹子,也是1+1大于2的)

黑线,好小

拧一拧,红线也小了下来。接触电阻不能忽视啊

纯铜的平口夹子,不怎么好用,夹持力度没有鳄鱼带齿的好用

这个大得多了(万用表表笔原装线,至于是不是品牌的就不记得了,反正就算是品牌的也没自己做的好)

最近才发现61e有去皮功能,试下呢
(86e就没有去皮,这点差评)

表笔0.1欧

去皮成功

试下 ,还行呢

换一根试试(万用表表笔线)

再试下自己做的

嗯。。。。这个就没法做到精细了,大于100毫欧的有些参考价值的

——————此贴完————————

网友A:
一张图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没看到!!!

我这边是正常的呢,多刷新几次呢

网友:
折腾起来哈哈

网友:
夹子真的不错

网友B:
许老师电桥。手持式镊子URLC感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电桥。手持式镊子URLC感不感兴趣?

不怎么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电桥。手持式镊子URLC感不感兴趣?

加群不通过,麻烦通过下,,,企鹅号:1760199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