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你瞅瞅18650电池内部,顺便告诉你为啥有的晃着会响

楼主(2020-09-09):
一直疑惑手里的就18650电池为啥有的晃着会响,新的就不会,不明白电池中间有啥东西会动,今天拆一个找出原因。上图!

就是下面这个小金属棍,是插在电池中间的,估计是电池里面的电解液有点干了,所以这个棍夹不紧了,上下磕就会响了。所以晃着会响的电池,至少是不新鲜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18650详细拆解。

网友A:
拆弹专家

网友:
拆得够细了,金属棍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哪块金属疙瘩是锂?

网友:
我以为是里面的铜箔卷卷的少了,时间长了就会松动!而且晃动会响的电池,重量都比较轻

网友:
小金属棍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什么材质?

网友:
还以为是子母电池呢,这么拆不会起火吗?

网友:
这个棍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吧;我拆过两次我就没见什么棍

网友:
爆炸的时候聚能用的,哈哈哈哈

网友:
什么东西抽插久了,都会怀孕,自然规律

网友:
恭喜获金箍棒一根

网友:
拆的惊心动魄了,看的心如鹿撞了

网友:
头铁的拆机,必须顶。

网友:
头次见到有金属管的电池,金属管可以接在吸焊锡器上。

网友:
感觉跟干电池的,碳棒有的一拼

网友:
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拆机展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弹专家

我兄弟哈

网友:
没电的,废的能拆,千万别带电拆,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