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恒温加热台拆焊吸顶灯led灯板灯珠实战

楼主(2020-09-09):
很多坛友都做了恒温加热台,平时拆焊灯珠,自己小规模做几块板子应该都离不开这玩意儿,我其实到不常用,一般能用风枪就不用这个,感觉不值当的开一回。
这次正好有个吸顶灯打闪了,拆下灯板演示一下灯珠拆焊过程,给需要的人参考。

结构是两颗先并联再串联,这样挂一颗,另一颗和它并联的也很快挂。

恒流驱动,灯板什么的都是以前红包撸的。

反面

恒流驱动,不隔离。

输出整流

输出电解

输入桥堆和高压电解和电感

试一下,一颗不亮了,旁边和它并联的打闪马上挂。

这哥俩

自制的恒温加热台,调到200出头就行,我调到220度。

找个灯板拆几个灯珠,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啊

放上面

很快就拆下几颗灯珠

恒温台拆卸灯珠温度相对恒定,拆卸过程不会对灯珠造成隐性伤害。

铝基板放上更快就拆下损坏灯珠

拆下后上点焊油

好灯珠好歹对下位

对好放上面加热,10几20秒左右就可以焊好,不易太长时间,灯板会发黄。

由于有焊油焊点充分润泽,弹性、局部流动性好, 锡融化后灯珠会自动复位,镊子再轻轻施压微微触碰边缘有回弹焊接效果更好。

冷却后测试恢复正常

恒温台拆焊灯珠效果是最好的,相对拆焊时间要比风枪长(恒温台要预热),小规模拆焊一两个灯珠还是风枪吧,批量加热台绝对又方便又好,以上拆焊只做演示。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坐沙发看球球搞烧烤

ptc我也有一个,不过没你弄的这么正式,直接接了三脚插头用,拆焊灯珠,多脚IC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看球球搞烧烤

ptc我也有一个,不过没你弄的这么正式,直接接了三脚插头用,拆焊灯珠,多脚IC确 ...

老兄来了,这个只能算铁板烧其实直接ptc加热板也行,但是那个恒温点好像在240上下,焊灯珠有点过高了,控制在200上下对灯珠最好~

网友B:
风枪拆装这种芯片很难得的,要吹下面温度调到400°!正面吹灯珠会坏的!

网友C:
这装备拆灯珠比热风枪好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拆装这种芯片很难得的,要吹下面温度调到400°!正面吹灯珠会坏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拆焊这种灯板,无论是风枪正面反面吹都能换并且保证不坏不糊,哪怕给我一个打火机都能换好,帖子主要给新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装备拆灯珠比热风枪好使吧

效果比风枪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来了,这个只能算铁板烧其实直接ptc加热板也行,但是那个恒温点好像在240上下,焊灯珠有点过 ...

ptc的确实得动作快点,我一般都是把灯珠和焊锡丝准备好,取下坏的然后视情况要不要补锡,然后马上换上好的,赶紧把基板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的确实得动作快点,我一般都是把灯珠和焊锡丝准备好,取下坏的然后视情况要不要补锡,然后马上换上好 ...

老兄所言极是~

网友:
电饭锅保温片很好用

网友:
拆好灯珠下来难,搞上去用电烙铁也简单

网友:
看到心痒痒的感觉都来了

网友:
我的ptc也想加个温控,要不温度不好掌握,灯板变黄很难看

网友:
我的也是很简陋的,有空找找外壳组装好看些的。

网友:
恒温的话新手好弄些,几年前我用打火机拆焊过手电筒CREE灯珠。

网友:
目前打火机+煤气灶
今后可能 电饭锅发发热盘

网友:
防风打火机和镊子,烧着背面拿下,然后摆好烧归位

网友:
求倒贴200M包邮赠送,我正缺一个暖手炉

网友:
偶的PPR热熔器也挺好用的,就是温度是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