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otorola GM3188 拆解,没想到设计超乎想象

楼主(2020-09-09):
机器不开机,拆来修,没想到设计超乎想象。问题1.排线是这么拆出来的,扣的很紧,实在看不出来是上翻还是推的。  2. 这种固定6角螺钉什么尺寸,需要买一个来拆。

网友:
好机,就是写频,要是能手置频就完美了!

网友:
几个黄豆电容无敌了

网友:
排线直接往外抽的吧

网友:
排线直接拔就好,应该就是直接插入,靠里面弹片压的!
那个是梅花螺丝,马家买一套就是了,管他啥尺寸!!

网友:
排线看着是直接拔的。螺丝是T8、T9之类的梅花螺丝

网友:
八九十年代生产的GP88,我现在还在用。

网友A(2021-04-11):
排线直接插的,螺丝刀是T20的。拆的时候小心末级功放那里,与散热片贴太紧的话,怕直接把覆铜板撬下来来了哟。

网友:
再拆个国产机对比一下就知道用料的不同了。。
T几的螺丝看不出来。。

网友:
GM3188做工是真的不错,搞了2台拆开看了看,排线是直插的,原本是中继用的,分开来对讲用,只是有一台的数显不变动,但可以变换频道。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排线直接插的,螺丝刀是T20的。拆的时候小心末级功放那里,与散热片贴太紧的话,怕直接把覆铜板撬下来来了 ...

谢谢大佬,纠结了很久排线咋弄

网友(2022-04-30):
排线直接拔就成了。

网友:
摩托罗拉的东西,做工就是牛

网友:
motorola GM3188这个机原来人防办也用很多.

网友:
摩托罗拉老机器设计就是下血本,当然价格也贵。

网友(2022-11-17):
想整两台过来搭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