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平衡管解决冰箱冰堵问题

楼主(2020-09-09):
冰箱用了几年, 就开始出现排水管去不了水的问题,弄至保鲜室都是水.  开始时以为是脏东西把排水管堵住, 于是买了一条软钢丝的疏通器.  把冰箱断电, 等了半天, 再把疏通器插到排水管内, 一直通到下面出口,也看不到有脏东西. 排除了脏东西把排水管堵住的可能.  后来百毒了一下, 才知道是冰堵, 原因不一, 可能是排水管离冷凝管太近,或是隔热物料老化. 于是买了个注射器带软管的, 有冰堵时, 先把水抽出, 再在保鲜室的排水口注入点热水, 再用管子通几下就好了.  但是这治标不治本. 隔一两天又冰堵了, 周而复始, 不胜其烦

又百毒了一下, 有几个解决方案, 一是用发热丝, 把发热丝塞进排水管内, 另一边接电, 有些是接到压缩机上, 当压缩机开动时就加热, 有些是外接电源, 有一个定时开关. 隔一段时间就加热一下,把冰化掉. 考虑到把发热丝放到有水的地方还是有点危险,加上耗能.  于是选择了另一个方案,  用热平衡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热平衡管而不叫导热管.  原理是在铜管内注入一些加热即挥发的液体, 再密封. 当一端加热时, 热就迅速传到另一端, 和cpu散热器的导热管是一样的.

一共买了两根, 再加两米的铝箔胶带.  在外围测量了一下, 保鲜室排水口到下面出水口的高度约四十来公分. 以为一根导热管(55公分长)就可以搞定.  先把热平衡管子弄直. 再在下面出水口的地方塞进去,塞了约40公分就再塞不进去, 以为管子到位了, 外面留有十来公分去导压缩机的热进去.  用了两天. 情况依旧, 人几乎崩溃了.

怀疑管子没有塞到冰堵的位置, 既然东西都买回来了, 好歹再试一下. 先用之前买的软钢丝塞进去, 量一下冰堵离保鲜室的排水口有多远, 大概是17公分左右. 把冰堵化掉, 再量一下保鲜室排水口到下面出水口的距离, 量出来是65公分. 那意味着冰堵到出水口是48公分. 塞进去40公分当然不到位. 但是把平衡管室进去四十公分就塞不进去怎办. 于是想到用那软钢丝的疏通器带一根单芯电线, 再接几根铜丝, 然后铜丝焊到热平衡管的一端. (不能用软钢丝直接带,因为一拉软钢丝就会坏).

热平衡管要弄直, 要不塞进去时用不上力. 但热平衡管有点长, 而下面出水口离地才25公分, 于是把冰箱垫高了20来公分. 一边用铜丝在保鲜室的排水口拉, 而另一边在出水口位置往上塞, 终于把热平衡管塞进去近五十公分了. 在铜丝上我也做了标记,  知道出水口位置离热平衡管大概是十五六公分.  肯定了热平衡管终于到了冰堵的位置.  下面热平衡管在排水管出口还露出六七公分. 于是把热平衡管抽出了两三公分, 用铝箔胶带把另一条热平衡管拼接上去, 相连的地方约十公分. 接好后再将管子塞回去两三公分. 然后把铜丝在保鲜室的排水口位置剪断, 当作阻挡脏物掉进排水口的塞子.  下面那根热平衡管屈曲再并到最热那根压缩管子上,用铝箔胶带缠好. 终于大功告成, 弄好以后, 到现在都一星期了. 再没有冰堵过, 曾经在保鲜室的排水口注水, 下面听到流水声,证明管子还是通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冰箱里的这个温度,热管怕是工作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里的这个温度,热管怕是工作不了吧。

都用了一个星期了, 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但一星期来都没有冰堵了.

网友B:
哦,这倒是个好办法。家里的老西门子冰箱这个天冰堵的厉害,但是到了冬季就不会堵了,不知啥原因。。。
是在深淘宝买的么?有链接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里的这个温度,热管怕是工作不了吧。

压缩机的热量够了,管内压力小,有点热量,液体就蒸发,带着热量往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倒是个好办法。家里的老西门子冰箱这个天冰堵的厉害,但是到了冬季就不会堵了,不知啥原因。。。
是 ...

我的也是西门子冰箱, 听说西门子的冰堵是通病.
我在八月底时买的, 单管是九块八毫多, 管加铝萡胶带是15块多. 都包邮. 是全淘宝最便宜的. 刚去看了, 竟然倒闭了. 可能卖得太便宜, 没钱赚, 关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西门子冰箱, 听说西门子的冰堵是通病.
我在八月底时买的, 单管是九块八毫多, 管加铝萡胶带是15 ...

 关键词?
不过我家冰箱有20年了。。。直到现在还好好的从没修过。等它坏好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不过我家冰箱有20年了。。。直到现在还好好的从没修过。等它坏好换新的。。。 ...

温度平衡管. 上面图里有的.

网友:
感觉是给排水口加了一个制热功能啊 会不会影响制冷效果呢

网友:
我家的倒是不堵,就是后板靠近排水口那儿结冰

网友:
才知道还有这东西,我是塞进去一根2.5平方铜线目前一年多未见冻住,以后再冻上了试试这玩意

网友C:
图中的这种形状热管里的液体凝结后还能流回到压缩机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这种形状热管里的液体凝结后还能流回到压缩机那里吗?

热管是独立的, 只是并到压缩机那里, 利用压缩机的热力而已. 虽然有个向上的弯曲, 估计是可以流回去的,否则塞在排水管内的热管就没作用了.

网友:
早就有这种方法了!我当年修这种故障是自制热管,就是用铜管加上制冷剂铜管两头焊死!一头也这样放排水管里一头缠绕在高压管上,因为冰箱工作时高压管比较烫!原理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热管是独立的, 只是并到压缩机那里, 利用压缩机的热力而已. 虽然有个向上的弯曲, 估计是可以流回去的,否则 ...

蓝线处铜管的弯曲形状和马桶的存水弯一个样,铜管内的气体冷凝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往下流,在蓝线那里能流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线处铜管的弯曲形状和马桶的存水弯一个样,铜管内的气体冷凝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往下流,在蓝线那里能流过 ...

看内里的冷凝夜有多少, 通常都有半管的,够多总会流回去的. 刚刚去摸过, 蓝色那段热管是热的, 说明热量能传到那边去了。 现在工作正常,没有冰堵,就不去动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内里的冷凝夜有多少, 通常都有半管的,够多总会流回去的. 刚刚去摸过, 蓝色那段热管是热的, 说明热量 ...

你这个已经不是热管了,导热液在里面不形成循环,变成了普通的铜管在导热。

网友:
哈哈,挺好的案例,今天也学着做了,只买一个管,另外叠加一条长铜线!一端贴在压缩机上铜箔胶带粘住,感觉有效果!谢谢!

网友(2022-03-25):
我的是冷冻室冰堵直接用铜管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一端压缩机一端可以接在化霜发热管上,不行就准备上硅胶电热丝,问题是内部不会拆

网友:
西门子冰箱通病,我也是在某宝买了一个电加热线接在压缩机上,然后插入排水管,现在不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