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基于SGL8022W的USB触摸灯

楼主(2020-09-09):
基于SGL8022W的USB触摸灯
无极调光

具体PCB资料请移步开源平台  https://oshwhub.com/zhqsoft/GL8022W-LEDLIGHT

网友A:
四灯管!这个灯如何散热?长时间使用会不会有光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灯管!这个灯如何散热?长时间使用会不会有光衰?

这实际就是个LED,淘宝那些爱迪生灯泡就这东西

网友:
这种LED封装很少见,触摸在那块呢?有哪些功能,看起来可以插电脑或者充电宝用

楼主:
效果不错。想玩的可以玩玩。

网友B:
这个LED有链接吗,淘宝搜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有链接吗,淘宝搜了一下没找到

搜索    陶瓷灯丝    我用的是26mm 3V的

网友:
完成度高,可以直接上架

网友:
这种灯丝样的LED很新颖。

网友:
窝草、还有这样的灯珠,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A:
想搞两个玩玩,邮费可能比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搞两个玩玩,邮费可能比灯贵。

做个十几二十个的均摊就便宜了。成本好像也得5块左右一个了

网友:
看见了眼熟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