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铭KM-3823;卧擦草率了,不只是铅酸电池坏了,三极管发热。。

楼主(2020-09-09):
牛逼吹大了,说电蚊拍可以改锂电。
拆开电池大肚了,接锂电发现是短路状态。 D882管子发热~~~

网友:
这种变废为宝精神可嘉啊

网友:
买管子注意了,可能放大倍数不够,以前买过不能用。β最好大于400

网友:
现在不是很多电蚊拍都是18650锂电池吗?

网友:
表好好高级啦

网友:
万用表很高端啊 .......................

网友:
表示对万用表流口水

网友:
原来是电蚊拍啊,还以为是灯呢

网友:
看样子表才是重点了

网友:
这么多表,表哥

网友:
铅酸换锂电肯定没问题,你的可能是管子击穿了导致铅酸电池短路废掉了吧

网友:
还是我买的久量的直接上18650电池实用

网友:
换管子吧,好在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A:
我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电蚊拍,也跟楼主差不多电路结构,第一个是升压器高压侧击穿,想修的时候被父亲卖废铁,第二个去掉阻容充电,改成18650电池架,充电时取下电池放充电器,后来跟楼主类似有明显漏电流,还好放的是1200毫安时不好的电池,过放报废不心疼。去年买的第三个电蚊拍是两节五号电池,快到冬天蚊子变少时取下电池,尽量避免漏液腐蚀,夏天蚊子变多装上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万年不变的铅酸电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电蚊拍,也跟楼主差不多电路结构,第一个是升压器高压侧击穿,想修的时候被父亲卖废铁 ...

兄台这是和电拍拍杠上了吗

网友:
必须得改锂电

网友:
我们这快穿秋裤了。

网友:
我家的刚买来还能把蚊子炸成灰,现在只有吱吱的响,烧烤蚊子

网友:
网上确实良莠不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