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作为拆客,这种东东还不捡吗?

楼主(2020-09-09):
跑楼下扔垃圾时见到的:

作为混坛子的,没有人会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吧,走进看,一堆音响杂碎儿:

看起来破败不堪:

残片1

残片2

这个应该是背板了,看来还有肉肉:

背板背面,感觉好山寨的样子,看到“仿生开关”这个名字被雷了:

一个喇叭,一个板子,没啥零件,汇线板而已:

这么小的喇叭就有5W,我朝科技值得拥有,感觉2W都勉强:

每个合格的拆客都是雁过拔毛的,0.5A保险丝拆走,换到自己的万用表上,正好我万用表烧了保险丝:

你以为这就完了?高音喇叭拆拆看看!

喇叭是纯塑料结构的:

喇叭口:

分离喇叭口和声源:

前面是辐条状的:

后盖正负极片:

取下前盖,露出内部发声机构:

里面是个小纸盆,纸盆比较硬,手按不动,与普通扬声器不同:

取下纸盆,露出内部驱动机构,仔细一看,是压电蜂鸣片:

蜂鸣片通过软铜线连接到触点上,底下有一块海绵垫:

盖子还能当陀螺转:

谢谢观看!

网友A:
赶鸟的音响?第一图的白管子可以捡回来做个低音炮

网友:
不捡,就立即免去你帮帮团的资格!

网友:
功放芯片散热器和电源都被人拿走了?

网友:
捡了后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楼主还是来晚了一步值钱的东西都被人撸走了

网友:
小另伴都捡起,闲时准备忙时用。

网友:
好奇的是芯片被电磨去掉型号,可惜的是酚醛树脂电路板,如果是玻璃钢电路板,前一个人估计不敢弄,怕玻璃纤维刺手。

网友:
是躯鼠器之类的吧。

网友:
电源部分的是,4558?16脚的是,4000集成,还是功放块tea2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鸟的音响?第一图的白管子可以捡回来做个低音炮

我也想说呢,
被抢先了,

那管子两头去一些,
两头一边一个单元,
中间可以放内脏了,
多适合啊

网友:
绝对会捡起来的

网友:
高空坠物的产物?

网友:
看到四个二极管,估计有铜,而且被人先下手了。

网友:
捡的时候要注意四下有没人,不是怕人看到,是怕有坛友在场。如果有人手要快,同时下手两人会打起来

网友:
用飞线疗法治好它

网友:
再回去找找,估计功放部分还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