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89C52单片机制作“32位等精度频率计”学习笔记

楼主(2020-09-09):
水了两个贴修复CY7C68013A示波器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红外解码程序:格力YB0F2、YAD0F,美的R05d,其他NEC
终于有点M币,把@fsj5098 的附件下下来了

仿制32位等精度频率计
STC89C52单片机等精度频率计(带仿真)

研究了一下,fsj5098 的第一个链接里面有源程序。当然这个源程序有点问题,
第二个链接的HEX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正确仿真。

研究了下,才明白“等精度”的意思,应该就是通过590分别对 “待测试 晶振 和 “基准”晶振计数,然后相除就能计算“待测试 晶振的频率。

———————第一部分:

主要芯片7474资料:

主要看第4行和第5行,即在CLK上升沿时,Q和非Q  根据 D 的电平输出相应电平。
这个芯片不知道什么用,我给去掉了

主要芯片590资料:

第1、2行的意思是,590的14脚OE控制控制Q0至Q7是否输出590寄存器的值,以及9脚RCO是否在有进位时,输出一个低电平(用来级联)
第3行的意思是,590的13脚CPR(CLK上升沿时,将590计数器值存入590寄存器
第5行的意思是,590的10脚MRC(CLR)为低电平是,590计数器置零

———————第二部分:
fsj5098 程序分析
7474和590的控制逻辑不难,关键是jianfa_conpute函数。
我看了好一会,才懂原来是以加法来替代乘法运算。
以下为fsj5098 程序加了一点注释。第一部分为存储在uchar Jshu[4]中的32位整数乘con。第二部分为乘100
else if((Jshu[3]==0)&&(Jshu[2]==0)&&(Jshu[1]==0))        //--放大10000倍
        {
                Dwei = 4;
        tempx[0] = 0x10;    //0x2710=10000
                tempx[1] = 0x27;
                tempx[2] = 0x00;
                con = Jshu[0];
                Jshu[0] = 0;

        for(i=0;i<con;i++)//比如con为15,则循环15遍,使15个10000相加
                {
                        sta = 0;
                        for(j=0;j<4;j++)
                        {
                                Jshu[j] += tempx[j] + sta;
                if(CY)        sta = 1;    //寄存器CY:进位标志
                                else        sta = 0;
                        }
                }
        }
        else if((Jshu[3]==0)&&(Jshu[2]==0))                                //--放大100倍
        {
                Dwei = 6;
                for(i=0;i<4;i++)
                        tempx[i] = Jshu[i];
        for(i=0;i<99;i++)//循环100次
                {
                        sta = 0;
                        for(j=0;j<4;j++)
                        {
                                Jshu[j] += tempx[j] + sta;
                                if(CY)        sta = 1;
                                else        sta = 0;
                        }
                }
        }

这部分应该是用减法来实现除法运算,太费脑了,没看懂
while(1)
        {
                for(i=0;i<4;i++)
                        tempx[i] = Jshu[i];
                //----------------------------- 做减法
                sta = 0;
                for(j=0;j<4;j++)
                {
                        Jshu[j] -= (Bshu[j] + sta);
                        if(CY)        sta = 1;
                        else        sta = 0;
                }
                //---------------------------- 有借位
                if(sta)
                {
                        wei ++;
                        for(i=0;i<4;i++)                                                //--减数 * 10
                                Jshu[i] = tempx[i];
                        for(i=0;i<9;i++)                                                //--自加9次--放大10倍
                        {
                                sta = 0;
                                for(j=0;j<4;j++)
                                {
                                        Jshu[j] += tempx[j] + sta;
                                        if(CY)        sta = 1;
                                        else        sta = 0;
                                }
                        }
                }
                //----------------------------无借位 //--数值加1
                else
                        temp[wei]++;

                if(!(Jshu[0]||Jshu[1]||Jshu[2]||Jshu[3]))
                        break;

                if(wei>20)
                        break;
        }

———————第三部分
我的程序和仿真(完整程序见附件,程序和附件全部基于fsj5098的附件改的
去掉了7474,没有用INT0
flag在定时器0中变为1(采样周期
    while(1)
        {
                if(flag==1)
                {
                        CLKEN = 1;  //关闭590计数器
                        flag=0;

                        CLK = 0;
                        CLK = 1; //上升沿:存入590寄存器

                        for(i=0;i<8;i++)
                        {
                                //P0 = 0xff;
                                P1 = ADD_data[i];
                                Cont1[i] = P0;
                        }
                        for(i=0;i<4;i++)
                        {
                                d1 += Cont1[i];
                                d1<<=8;
                                d2 += Cont1[i+4];
                                d2<<=8;
                        }
                        printf("%lu %lu %fKHz\r\n",d1,d2,(float)(d1*10000.00/d2));

                        CLR = 0;   // 低电平:重置590
                        CLR = 1;
                        timer2_ctr = 0;
                        TR0 = 1;
                        CLKEN = 0; // 使能590计数
                }
        }

我直接用*和/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仿真图:

说明:
1、程序第一次输出测得频率不准原因:第一次计时在主while(1)循环外
2、后面也有时不准,不知道原因,麻烦高手解答
3、fsj5098的输出两组采样数值很固定,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我还是来骗M币的~

PS:
1、电脑很早就装了Proteus,但是今天才知道仿真,而且仿真还这么有意思~
2、提示Symbol $MKRORIGIN used but not found in libraries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0-9-12 06:36):
百度了一下等精度频率计,才明白很多东西,以上谬论,各位见笑了,不要当真

楼主:
全部源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sbit        CLR = P2^0;
sbit        CLK = P2^1;
sbit        CLKEN = P2^2;
sbit        LED = P2^3;
sbit        LED2 = P2^4;

extern bit flag = 0;

extern unsigned char Cont1[8] = {0};

const unsigned char          ADD_data[8] = {0xf7,0xfb,0xfd,0xfe,0x7f,0xbf,0xdf,0xef};

unsigned int timer2_ctr = 0;
unsigned long int0_count = 0;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imer2_ctr++;

        if(timer2_ctr>=5)
        {
                flag = 1;
                TR0 = 0;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if (TI)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

//-----------------------------------------------------------------------------------
//--外部中断0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location at 0003H)
{
        int0_count++;
        if(int0_count>=1000000000){
                int0_count = 0;
                flag = 1;
        }
}

char putchar(char c){
        TI = 0;
        SBUF = c;
        while(!TI);
        TI = 0;
        return c;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it_serialcom(void) //串口配置 2400        波特率
{
        SCON=0x50;
        TCON=0x40;
        TMOD=0x20;    //直接赋值,init_serialcom应在Timer0Init前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IP=0x00;
        IE=0x00;
        PCON=0x00;

        REN=1;
        ES=1;

        TR1 = 1;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下降沿触发 0:Low level低电平触发)
//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
//--主函数
/*
C1=00007800
C2=0098967F       //9999999
F= 30720.0030Hz
C1=00008000
C2=00989680       //10000000
F= 32768.0000Hz
C1=000186A0
C2=00989680
F= 100000.000Hz
C1=000F423B
C2=0098964E
F= 1000000.00Hz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buff[8] = 0;
        unsigned long d1,d2;

    P0 = 0xff;  //读590口
    P1 = 0xff;  //590的OE
        P2 = 0xff;

        init_serialcom();
        Timer0Init();
        CLK = 1;
        CLR = 1;

        printf("test\r\n");

        CLR = 0;   // 重置590
        CLR = 1;
        timer2_ctr = 0;
        TR0 = 1;
        CLKEN = 0;

    while(1)
        {
                if(flag==1)
                {
                        CLKEN = 1;  //关闭590计数器
                        flag=0;

                        CLK = 0;
                        CLK = 1; //上升沿:存入590寄存器

                        for(i=0;i<8;i++)
                        {
                                //P0 = 0xff;
                                P1 = ADD_data[i];
                                Cont1[i] = P0;
                        }
                        for(i=0;i<4;i++)
                        {
                                d1 += Cont1[i];
                                d1<<=8;
                                d2 += Cont1[i+4];
                                d2<<=8;
                        }
                        printf("%lu %lu %fkHz\r\n",d1,d2,(float)(d1*10000.00/d2));

                        CLR = 0;   // 低电平:重置590
                        CLR = 1;
                        timer2_ctr = 0;
                        TR0 = 1;
                        CLKEN = 0; // 使能590计数
                }
        }

}

补充内容 (2020-9-18 10:13):
代码有个地方错了,160行应该在159行前面,162行应该在161行前面

网友A:
原理图没有看明白这个频率计的信号输入脚是哪一个。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有看明白这个频率计的信号输入脚是哪一个。能说一下吗

上面是 输入,下面是参考晶振。
其实无所谓,怎么接都行,只是在程序里面改下谁是被除数就行了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懂单片机是一个坛友给我的只是仿真做了一个,74HC74是必须的,主要起到被测信号的同步,当然这个电路用的计数多达8片74HC594,已放弃了,改用2片32位计数芯片,可以直接测量100MHz以上频率,程序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懂单片机是一个坛友给我的只是仿真做了一个,74HC74是必须的,主要起到被测信号的同步,当然这个 ...

我本来准备做一个的,但是590好贵,就放弃了……32位的计数芯片岂不是更贵…
至于7474的同步功能,因为你提供的C程序中未涉及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把它删了。结果就是单片机每次读590计数都不一样,也导致结果出现误差(至少仿真时是这样)

网友B:
74HC590也不贵,也就0.8元一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4HC590也不贵,也就0.8元一片

32位计数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计数芯片是什么型号?

暂时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