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更换了 功率管 开机正常 加热继续烧功率管

楼主(2020-09-09):
电磁炉更换了 功率管  待机正常     加热继续烧功率管  啥问题
更换了 稳压二极管   功率管  保险丝        三极管8050  8080 检测正常

高手给解答下

补充内容 (2020-9-12 13:05):
换了电容    加热盘位置接灯泡   插电待机正常不亮   开机 工作  忽明忽暗     换上加热盘功率管又烧了

补充内容 (2020-10-17 22:05):
今天换了个15R1202    开机 不亮灯泡(灯泡接在加热盘上)   烧水  灯 1亮1灭      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A:
8050,,,8550的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B:
0.3uf的谐振电容检查一下,还有那个5uf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uf的谐振电容检查一下,还有那个5uf的滤波电容

电容全换了  还是烧

网友:
IGBT不匹配

楼主(2020-10-17):
重新换了个功率管  1202    工作时灯泡 一亮一灭

楼主:
现在接灯泡 工作后  灯泡一亮一灭

网友:
修电磁就怕这种故障,看着没事,一试就烧管。希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换上加热盘后撑多久烧管,若一下就烧得查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接灯泡 工作后  灯泡一亮一灭

这叫工作么,盘都没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工作么,盘都没有一个

上盘就烧了

网友:
是同步电阻断线了,同步就是在IGBT的D极电压被检测为0V时系统才输出启动功率管导通,非0V时导通则秒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8550的问题,,换了就行

好了    确实 事8050  8550的问题    换下来的测也好着  很奇怪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好了    确实 事8050  8550的问题    换下来的测也好着  很奇怪

确实 事8050  8550的问题    换下来的测也好着  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