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双贴1CE 需要怎么改跳线 SM321QF

楼主(2020-09-09):
双贴1CE 需要怎么改跳线  SM321QF  BB

K9LBG08U0M
现在跳线是R2   有个电阻    R5 R7 直接拖锡短接     R1 R3 R22 R4 R6断开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大家都喜欢看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请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A:
找个原理图看看就可以了, 按你的描述, 原设定连接了R2, R5, R7, 应当是2CE的设置
改为1CE的话, 应该短接R1, R4, R6, 其他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原理图看看就可以了, 按你的描述, 原设定连接了R2, R5, R7, 应当是2CE的设置
改为1CE的话, 应该短接 ...

谢谢指点。我晚点去试试

网友:


网友:
不懂,我只是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