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炮灰表DT9205直接电池用不起

楼主(2020-09-09):
刚刚换的电池,也就1个来月就提示电量低,实测电池电压9.0V,各位大神有改造的方法吗?

网友:
改锂电池 两个串联  或者    锂电池加9v升压板,锂电池找大的    万用表后盖拆开  空间大得很

网友A:
2楼的都说完了,如果9v还报电压低,恐怕用升压板了,仔细找找某宝有3块多的充电升压一体板加个手机大电池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的都说完了,如果9v还报电压低,恐怕用升压板了,仔细找找某宝有3块多的充电升压一体板加个手机大电池就 ...

应该是空载电压9v,带载估计就掉到6v了,如果是带载9v还报电量低那这个表的口味就比较刁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空载电压9v,带载估计就掉到6v了,如果是带载9v还报电量低那这个表的口味就比较刁钻了 ...

有道理,层叠电池可能内阻太大,炮灰表耗电大,降压厉害,锂电肯定能解决,加个充电口没事就充电,能省不少钱

楼主:
看来只有动刀了

网友:
三个手机电池,或者18650电池,串联起来供电即可
虽然12v电压稍高,但是毫无问题的
估计充电一次能用半年,这个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这垃圾表,你还不如换两个7号电池的那个

网友:
换块表吧,9205这种很便宜

网友:
我的直接用升压板了,两节锂电显示电压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