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车机型号及开机方式

楼主(2020-09-09):
朋友那淘来的车机,无型号无logo,有接线图,但是接正负无反应,不知道是不是can控制的,求助大家下,这是什么型号的车机,以及如何破解?

网友A:
7号和8号, B+接12V正,地线接12V负,应该就能开机了。

网友:
某宝有图片搜索功能啊,这个看样子好像是荣威550的机子,自己对对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009229&ns=1#detailhttps://s.taobao.com/search?q=&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21bo.2017.201856-taobao-item.2&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tfsid=O1CN01RjhwSz1lxpndNH1ap_!!0-imgsearch.jpg&app=imgsearch

网友:
何不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居然没acc脚?保险检查了没?

网友C:
不是有电源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号和8号, B+接12V正,地线接12V负,应该就能开机了。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电源开关吗?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acc脚?保险检查了没?

保险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坏的那就真没办法开机了。

网友D:
开不了也不奇怪,有些用can控制的,不那么容易被你开,要解码器。根据我查到的信息估计是荣威550或者名爵6的车机,没去深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也不奇怪,有些用can控制的,不那么容易被你开,要解码器。根据我查到的信息估计是荣威550或者名爵6 ...

谢谢,这个车机资料比较少,网上都没有介绍,吃灰吧

网友:
有CAN的一般都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5脚“功放线控制”应该就是ACC,并接在7脚12V上试试。

网友:
上面写着 CAN HCAN L 呢。估计是需要CAN总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