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s home键失效,请教大神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0-09-09):
换过home键,可以返回(无指纹)某天返回功能突然失效,买了无数HOME键,仍然无效(其他无异常),目前只能小白点使用。

请教大神是哪里坏了?

网友:
换个机器最靠谱!!!

网友:
千万别把小白点去掉,否则你会怀疑人生

网友A:
有可能屏后排线坏了……找个点位图,直接短接主板上的排线座看看有没有用,还是不行的话有一种蓝牙的home键可以试试,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屏后排线坏了……找个点位图,直接短接主板上的排线座看看有没有用,还是不行的话有一种蓝牙的home键 ...

蓝牙的又没有6代机的

网友B:
想用指纹就不能换home键,加密的,主板对应的home键想用指纹只能用原来那个,目前还没有技术方案能够在换了home键的情况下弄出来指纹,主板和按键本身都会造成无指纹无返回,还有背板,很常见经常修的问题,主板几率也很高,具体要查线路才知道,不是简单的换按键就行,修手机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用指纹就不能换home键,加密的,主板对应的home键想用指纹只能用原来那个,目前还没有技术方案能够在换了 ...

说的不错 简单的 借个原装总成试试 还不行的话 可能是主板了

网友:
前两天给苹果8换电池时候把home键排线弄断了,后来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单独的排线,就是3Dt那个功能不能用了,其他都正常,你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