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PS2美版 50001的电源板 顺便问问可以改220v

楼主(2020-09-09):
拆一个PS2美版 50001的电源板 顺便问问可以改220v??
我是小白,看样子 貌似可以直接换电容  直接改220v吧?
求大神指导!

网友:
PS2电源做工有点令人失望了

网友A:
散热片太厚了呀,山上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太厚了呀,山上下来的吧?

呵呵~~~~~~~~~~

楼主:
很奇怪你们说 做工不好?我没觉得~

网友:
不怕炸的话 可以只换电容试试
安全点的话查下整流桥 开关管的耐压

网友:
都是MADE IN CHINA

网友B:
换主电容450v200uF,然后启动电阻阻值加大一倍,压敏换成520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电容450v200uF,然后启动电阻阻值加大一倍,压敏换成520伏的。

亲 启动电阻 具体是哪个  谢谢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还行

网友:
电容,压敏,开关管,反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
都要换

网友C:
PS2电源以前也搞过,曾用别的线路试做送样,但索尼就是要RCC的,最后单子大概给台达了,看样子一样RCC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电源以前也搞过,曾用别的线路试做送样,但索尼就是要RCC的,最后单子大概给台达了,看样子一样RCC结构! ...

中关村中发电子元器件市场实体店买的5伏2安塑料壳电源,每个10元钱肯定RCC单管自激方案,空载发热过载烧管,每个25元5伏2安铁壳电源还行芯片方案。知春电子元器件市场买的每个25元,5伏5安塑料壳电源也是RCC空载发热,长时间3安和短时间6安触发PPTC自恢复保险丝高阻态保护。

网友:
04买的50001美版电源是尼吉康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电源以前也搞过,曾用别的线路试做送样,但索尼就是要RCC的,最后单子大概给台达了,看样子一样RCC结构! ...

大神,指点一下 怎么改啊

网友D:
主控芯片应该在反面,,把反面详图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应该在反面,,把反面详图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面R2A R2B R2C换成563的贴片,R18换成0.27Ω 1W,拆掉R13电阻,电容换成400V 82uF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A R4B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