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晒晒一个3元多卡片“8G”海力士MLC U盘

楼主(2020-09-09):
这个盘标称是16G的,但是跑了一圈全部红色校验不过,然后ChipGenius也是检测不到芯片,但看到vendorco 猜测是一芯的主控,然后量产了一番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反正就几元钱就不折腾了。就当是8G的用,做一个PE盘还是够用的。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FFFF PID = 5678

设备供应商: USB
 设备名称: Disk 2.0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VendorCo
 产品型号: ProductCode
产品修订版: 2.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8BC
闪存识别码: AD5A14F30070 - Hynix(海力士)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FC1178BC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5A14F30070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ADADADBFFFFF    --------

网友:
看到 一芯   就。。。

一声叹息

网友A:
在哪买的。。搞几个来当系统维护盘还可以。。

网友:
可能不是一家买的6元的跑圈没问题,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搞几个来当系统维护盘还可以。。

还是别买了,海力士的估计也是不稳定。我存粹是手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别买了,海力士的估计也是不稳定。我存粹是手痒。

我昨天连夜买了三个。。。不过比你买的贵,,我买的6.8元一个的。。号称16G的卡片U盘。

网友:
16G的6块多,价格差不多

网友B:
怎么量产的,我的一芯工具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连夜买了三个。。。不过比你买的贵,,我买的6.8元一个的。。号称16G的卡片U盘。 ...

兄弟你买这么多,小心翻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量产的,我的一芯工具不显示。

坛里好像有个工具收集帖的,你找找看,太新的不行,试试2018年的。如果还是不行,再试试联阳主控量产工具2018年的。可能版本不一样。你自己多试一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买这么多,小心翻车啊

翻不翻的无所谓啦..才几块钱...反正我全做成了PE盘..里面装满了ISO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里好像有个工具收集帖的,你找找看,太新的不行,试试2018年的。如果还是不行,再试试联阳主控量产工具 ...

新的反而不行??我用一芯的工具又检测不到...不过算了..懒得搞了..有机会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反而不行??我用一芯的工具又检测不到...不过算了..懒得搞了..有机会在搞.. ...

我推测这可能是一芯1178BC特殊版本主控,目前我发现只能用iTe_MpTools_20180525版本工具识别,其他版本的都不识别。
如果这个再不行的话,可能是一芯1180,一芯1180暂时无解。

网友:
这东西就图个乐,平时用,插电脑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