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台电X89平板电脑重装主要芯片

楼主(2020-09-09):
今天用台电X89老古董平板电脑来分享下CPU,EMMC,DDR拆装相关经验,高手请无视,首先,正常使用的平板电脑一台:

CPU是INTEL Z3736F,性能一般般,跟桌面CPU肯定比不了的,运行内存2G DDR3,存储是32G的,已经刷好安卓+WIN10双系统

拆机并松开所有与主板连接的排线:

把主板取出来:

风枪360度拆下CPU ,EMMC,DDR3内存颗粒,用吸锡带配合烙铁把主板焊盘处理干净:

EMMC和DDR3内存颗粒植锡很简单,不描述了,CPU植锡网只能购买阿毛易修的钢网,通用钢网一个都不配套,有点贵,22大洋一个:

用这个钢网把CPU植好锡,注意植锡一定要均匀:

接下来风枪温度320度,风速100,先把DDR3颗粒,EMMC焊接好:

最后相同温度把CPU焊接好即可:

所有芯片焊接好之后,待主板完全冷却即可插好排线试机,一切正常:

试机正常之后,把后盖装好即可,The end,有不足之处请各位指正,多谢大家的观看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西瓜视频:手机维修小李
youtube: 电子维修DIY

网友:
这cpu发热很高

楼主:
是的,X86架构功耗降不下去和ARM没法比

网友:
这么闲吗?

楼主:
练手而已

网友A:
为何手机跑PSP模拟就不行啊

网友:
这是凌动的处理器?不刷个win10?

网友:
你用的什么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手机跑PSP模拟就不行啊

开跳帧才行吧

网友:
为啥要拆了又焊接?

网友:
建议楼主去B站,人气高一点

网友(2022-09-08):
大佬 问一下这款平板otg坏了 怎么加usb的呢?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473-1-1.html

网友:
高手,我有个压箱底的平板还想扩容,没那技术

网友:
直接风枪能干CPU的都是大佬。这是为了练手而练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