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饭锅900W加热盘能改成700W吗

楼主(2020-09-09):
家里电饭锅总是烧温度保险,换了两个加热盘,还是不行。请问各位老师傅,我用700W的行不行?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保险,换700W的盘,估计得钻固定盘的螺丝孔。

网友A:
烧温度保险建议查检发热盘和内胆接触面,这个面导热不良(表面有脏东西)就会导致过热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温度保险建议查检发热盘和内胆接触面,这个面导热不良(表面有脏东西)就会导致过热烧保险 ...

发热盘是新的,磁控开关是新的,锅体的插座也是新的,温度保险也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盘是新的,磁控开关是新的,锅体的插座也是新的,温度保险也是新的。 ...

换电饭锅

楼主:
我就是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故障。

设计不合理,或者用料缩水,或者使用不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B:
换个更高温度的保险

网友:
你确定内胆没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热盘是新的,磁控开关是新的,锅体的插座也是新的,温度保险也是新的。 ...

你这些并不能说明发热盘和内胆之间接触良好。
最重要的是发热盘和内胆底部的弧度是否一致,这个弧度一致才能保证发热盘和内胆接触良好,当然,也不能有脏东西。

所以其实你说发热盘是新的,也就是换过发热盘了。换发热盘其实是个很错误的举动。很可能是你换发热盘之后新的发热盘的弧度和内胆底部不一致导致的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并不能说明发热盘和内胆之间接触良好。
最重要的是发热盘和内胆底部的弧度是否一致,这个弧度一致才 ...

我很赞同,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并不能说明发热盘和内胆之间接触良好。
最重要的是发热盘和内胆底部的弧度是否一致,这个弧度一致才 ...

之前发热盘已经严重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更高温度的保险

我很担心,保险没烧坏,把电路板烧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由内胆变形引至的换盘都得平一下锅底确保接触面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发热盘已经严重变形了。

那你还修个屁,直接买新的。
电饭锅、电高压锅这种东西的发热盘和内胆坏掉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修个屁,直接买新的。
电饭锅、电高压锅这种东西的发热盘和内胆坏掉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

换发热盘也不行吗

网友D:
换盘后电子控制计时就不准确了,饭有可能定时后做不熟!
这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盘后电子控制计时就不准确了,饭有可能定时后做不熟!
这才是关键!

我这个是老式电饭锅

网友E:
家里一个6.8升依立汤煲(TB27068)750W的,原用管状发热盘的,用一段时间会跳闸,量发热盘,对地出现阻值,换个新的,一年左右又出现同样问题,现干脆买个新型号(J680B)同样容量而发热盘为850W微晶发热盘,改了下外壳里面孔位,传感器位置,一样用,原来的发热盘新的对地有10几M阻值,现在的850W微晶发热盘对地为无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一个6.8升依立汤煲(TB27068)750W的,原用管状发热盘的,用一段时间会跳闸,量发热盘,对地出现阻值,换个新 ...

850W发热量更大,不是更容易跳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