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好物、减负好线:Type-C转联想方口智能充电线

楼主(2020-09-09):
本人只有一台老式笔记本,每天背着上下班通勤,一个多小时往返与家与公司之间,确实想减减负。同事们笑我:“快把你那老破本扔了,换台新的吧,现在都是TYPE-C电源接口,家里单位各放一个充电头就行了。”我义正言辞地一口拒绝了他们:“我是怀旧的人,这电脑陪了我5年多了,我才不换!”于是,就总惦记着给电脑换个新的电源接口。

直到我看到了致港推出的TYPE-C转联想方口智能充电线,才发现自己还是思路不够开阔——接口不好换,应找转接线!再加上我本来已经有了联想YOGA充电头,这下减轻了一斤多的重量,最主要的是省了好几千的买电脑钱啊。做个简单对比,原装电源+市电和电脑两根线,对比充电头+转接线,体积和整洁度的差距就是这么明显。

外观更胜原装线
在非固定位置使用电脑,线越长越能适应使用环境,电脑摆放才不觉局促;但如果线太长,则又容易缠绕打结、显得凌乱。这根智能转接线长度为1米5,中庸即是适合大多数人的、最优的解决方案。

线缆表皮采用TPU材质,柔软、耐弯折,总重量才18.4克,线径约3.7mm,卷成一圈,方便携带,远胜原装线。

两个接口采用类似竹节的扁长造型,也比原装线美观,两头根部都有抗弯折加固层,侧棱还有多道横向凸起,方便手指捏住发力。

根据不同人的使用习惯,接口宽面也有一体成型的内凹指推槽,不管从何种角度拿着线头,都方便插拔使用,不易滑手。

这一点细节,甚至比联想笔记本原装电源插口做得还到位,值得称赞。

我的笔记本是X250,背面数据铭牌写了:输入电压必须为20V,电流强度有2.25A、3.25A、4.5A。也就是说配合的线必须能过至少4.5A的电流。

双线指中握,安能辨我是原装?与原装电源线的插头相比,完全一致,保证了物理层面的完美配适。中央镀金方形插针的长短、宽窄、安装深度等与原装都一样,外部包裹的塑料黄色也一样,这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连接电脑电源接口,插紧后几乎没有什么接缝,上下左右晃动量比较小。市电供电情况下,电脑工作状态和性能发挥,与原装电源没什么差别。

适配不同充电头,直接开启20V联想电压
线材连接充电头输出端的TYPE-C端口内部也是24针满针镀金设置,减小接触电阻、防止触点氧化、确保能过大电流。

本人现有技术装备无法测线内阻,使用测试表读一下E-mark数据,妥妥支持20V@5A,理论上具备使用条件。

之所以称为“智能”,是因为这根线内部自带电压诱骗功能,可以不借助诱骗器开启充电头的20V高电压(如果充电头支持QC或PD协议的话),以适配联想电脑的需求。下面的动态图,在5V状态,直接插入线的TYPE-C接口,测试表显示,约2秒左右的响应时间,20V电压即开启。我的老本本可以放宽心使用了。

实测,本人手头的联想YOGA、摩米士GaN、倍思GaN+SiC等充电头均能完美配适该线缆,插拔顺畅、接口稳固、通电恒定、使用正常,下文不再赘述。

甚至是支持PD协议的60W大功率充电宝,也能正常使用线缆为电脑供电输出。有了这根线,我用笔记本再也不受使用场所的限制了。

充电或运转,使用均顺畅
将笔记本电池用至8%左右,通过该线为关机状态的电脑充电,19.3V、1.5A、28.7W,功率在正常水平。

同样状态,使用原装电源,市电端输出功率为30.7W,考虑到线路和电源的损耗,似乎比智能线+充电头组合的充电功率还低一点。

开机后,电脑开始运行,功率消耗增大,达到近似40W,电源线也能正常带动。

联想X250为酷睿四核i5-5200U处理器2.2GHz主频、显示器13寸、集成显卡,正常状态使用功率大概在30W左右,不到2A的电流,对智能线来讲几乎不费力。

长时间100%跑满CPU,同时开启图形渲染增加GPU功耗,本次测得X250峰值功率大约在51W左右,不到2.7A,智能线完全能够承受。

为了测试线的兼容性,又找了台同事的联想T450,实测功耗更低一些,接口和使用也完全没有问题。

线虽小物,减负则胜
价格也就两位数的一根致港TYPE-C转联想方口智能充电线,解决了我通勤的大负担,拓展了我的电脑使用空间,让老电脑继续发挥余热。

联想兼并IBM的PC后,其笔记本电脑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估计现在老联想电脑的使用者也有很多,方口的保有量应该比较大,如果看到这篇文章,我估计这些使用者肯定也会心动这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