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调电源重生录

楼主(2020-09-09):
兆信1505D被我摔坏了,准备复活中,想改成0~40v可调,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牌子的散热片太小。我有一个JPS-3005,前段时间电压数字乱跳,拆开修的时候又正常,装好过几天就又犯病,一共拆了3次,最后一次来换了ICL7129芯片解决的。

楼主:
没注意电容接反爆掉了,变压器次级改到32伏多,调压还是最高15伏,等白天看看运放和推动是不是有稳压二极管钳位了

楼主:
电容接反爆了,电压调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接反爆了,电压调不上去

这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