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现代瑞纳车机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0-09-09):
这两天车机突然不能开机了,但是挂倒挡能显示倒车影像,就是音响系统不能使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伙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这个车机很难用,触摸屏反应很垃圾,秉着凑或用的想法,死马当活马医,想自己动手修修试试。
几年前经常无故断电,后检查发现是后面尾插接触不好,用小一字别了别没事了。
后来开始无故乱动,比如说收音机用着用着突然静音,音量鬼畜般自己随意调整,或者莫名其妙跳到视频播放,一直以为还是插头接触不好,重新拔插以后,暂时能用,随时都会继续鬼畜。。。
然后方向盘按键就失灵了,懒得理它。
然后就是前几天,发现机器面板实体按键按钮居然也没反应了。。。
拔掉尾插放电,过一会再插上,居然彻底完蛋了,开机都开不了了。。。
但是挂倒挡却能进入倒车影像。
拆开以后,板子上没有看到有什么异常,在车上测出来尾插的基本接线图,

按图接线,BAT+和ACC接+12V,电流5ma左右,用镊子短接倒车线与+12V,板子蜂鸣器“嘀~”的一声,屏幕能点亮,可以接入倒车影像,取消短接,屏幕熄灭,电流降至5ma。但是按开机键表显电流基本没反应,机器也没反应,测量旋转编码器按键引脚有3.3V电压,按下为0,说明按键也没有问题。

主板

这应该是主控

四声道音频处理芯片,自带低音炮

应该是电源部分

屏幕板(屏幕已经拆下,怕弄坏)

屏幕板后面

这应该是显存吧,不太清楚。。。

这应该是显示的主控吧。。。

GPS部分

GPS芯片的特写

楼主:
那俩未知的接线可能有按键背光。
旧社区已经不能用了么?我刚在里面冲了几十块钱,转到新社区居然还是-13M币。。。
我冲的钱就这么没了?!

网友A:
把屏幕后面那电路板上的核心板焊点全部补焊一遍试试,很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后面那电路板上的核心板焊点全部补焊一遍试试,很容易虚焊

正解 一般可以解决80%的不开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