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S55A51M1L1 修复「系统文件已损坏」

楼主(2020-09-09):
因为电视的YUNOS卡的要命,刷写其他系统时Mboot损坏,
电源重启后卡在“系统文件已损坏”
Bing上面信息太少,百度上都是各种收费!
**此文末端有固件Link。不回复也可以下载,而且“不收费”
***注意:只适合系统信息里显示LS55A51 DH1VF0A0803的电视。
LS55A51M1L1是铭牌上标写的型号。

主板全貌

SPDIF后门的TTL接口

背光LED接口

主板PartNumber

主板背面全貌

SCL SDA接口,这主板还支持3D和蓝牙,上面就是插件

逻辑板

wifi模块

TTL接口:TX、RX、GND、NC(NC为空脚)

CH340连接线

很恶心的YUNOS!

系统目录

cpu,MSD6A638

文件系统

MT7662*.bin wifiFirmware

Haier638Upgrade.bin一定要在U盘的根目录。插到电视侧面最下端的“智能下载”

Haier638Upgrade.bin一定要在U盘的根目录。插到电视侧面最下端的“智能下载”

三块儿板

启动中

系统恢复完成后重启就开始一直输出这个红色信息。
是因为内存小?还是那个组件未能启动?
反正YUNOS卡的要命,不仅电视的YUNOS卡,手机的也超卡!

现在很多电视都有RF口,支持DVB。天线最好是延长到室外。能收到50多个台。
不是以前的模拟信号,是数字电视信号。

串口调试开关要打开,才能电脑端看到TTL信息。

液晶面板

电源板

恢复中

同步电视【恢复】信息状态进度。

*** Haier638Upgrade.bin一定要在U盘的根目录。插到电视侧面最下端的“智能下载”
*** 连接好数据线之后开机同时一直按电脑的回车键才能进入到命令符模式
***命令符模式后 输入cu 再回车就开始进行固件刷写。
电视面板会显示恢复进度条。电脑端也会显示恢复进度TTL信息
固件解压后的Haier638Upgrade.bin文件要放在fat32格式的U盘根目录。
#海尔电视##LS55A51# #海尔电视Mboot##DH1VF0A0803#

网友A:
还是以前的傻瓜机好用,开机无广告,即开即用

网友B:
准备把家里的48海尔 主板换成非智能的,一直懒得动 开机就haiertv.apk无响应
直接进工厂模式,设成默认信号源为HDMI1,接盒子凑合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前的傻瓜机好用,开机无广告,即开即用

现在“智能机”root后删掉ADvert广告组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把家里的48海尔 主板换成非智能的,一直懒得动 开机就haiertv.apk无响应
直接进工厂模式,设成默认信号 ...

对,简简单单才是最好的

网友C:
就说PCB看着眼熟,mboot  MST  cu命令.......      我司产品。。。 YunOS系统是海尔客制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PCB看着眼熟,mboot  MST  cu命令.......      我司产品。。。 YunOS系统是海尔客制化的 ...

YUNOS太恶心了。有没有能刷进去的安卓版本呢?电视实在是太卡。HDP都能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PCB看着眼熟,mboot  MST  cu命令.......      我司产品。。。 YunOS系统是海尔客制化的 ...

给分享个可刷的安卓rom吧,万分感谢。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说PCB看着眼熟,mboot  MST  cu命令.......      我司产品。。。 YunOS系统是海尔客制化的 ...

请问大神,海尔模卡电视怎么刷机?

网友(2024-02-12):
楼主是否可以再次分享,链接失效了,家里的电视被我折腾的进不了系统,显示红绿蓝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