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明纬s350改可调后 电压可调 电流调不了

楼主(2020-09-09):
改了两个电源,一个电压电流都能调,但是电流误差挺大的,而且小电流还检测不出来。一个电流直接调不了,扭电流电位器小到某个点就不工作了。就是说本来用2v短路测试,电流电位器往小调一直没反应,小到某个点就电压0电流0,电流电位器往回调大又恢复正常了,变成了一个开关那样。各位大哥这种情况可以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电流表的问题,第二个是16脚的线接的不对

网友(2021-01-27):
接错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