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直播买U盘翻车了。

楼主(2020-09-09):
挂了金士顿的商家果然就是这种货色
卡片 U盘的坑果然很深。

网友:
通常都是价格证明一切了,不用说这优盘一定是超低价到手了

网友:
据我说所知正品U盘金士顿速度这就这德性。

网友:
快更
字数字数

网友:
容量正常吗?如果仅仅是速度我还可以接受。

网友A:
看不到U盘的图,不会是优惠购里那个5.8的卡片盘吧

网友:
优惠购里的U盘类还是不买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U盘的图,不会是优惠购里那个5.8的卡片盘吧

呵呵,聪明猜对了!

看了里面好像有人收到扩容的,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刚跑完不是扩容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聪明猜对了!

看了里面好像有人收到扩容的,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刚跑完不是扩容盘。 ...

16G的盘写入3MB有点坑,太慢了,复制个大文件等到地老天荒

网友:
5.8元,你想买什么的U盘呢?

网友:
我的还没到,我看到推广的测试写入10多M才买的,果然是垃圾!

网友:
幸好没有买

网友:
直播比优惠购更不靠谱

网友:
我的写入有十多M,觉得还可以

网友:
特意测试了一下,我是觉得便宜,买第二个了

网友:
不仅楼主说的U盘,而且我买过山寨美蓓亚风扇,图片标的是原装拆机,到货后旋转方向不符合客户需要,我要的是贴纸面逆时针转动,结果发来全是贴纸面顺时针转动,勉强被客户接受两三个月后风扇异响,拆开后含油轴承。

网友B:
楼主,测试一个你认为牛,B的U盘来看看。 不少人测试的数据远远比你高,是你测试的问题,还是盘的问题,还是其他人都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一个你认为牛,B的U盘来看看。 不少人测试的数据远远比你高,是你测试的问题,还是盘的问题,还 ...

同一天收到的夏科64g,同一个usb口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天收到的夏科64g,同一个usb口测试

嗯,如果相同条件测试,那么说明问题了。 这U盘我前后买了四片,目前使用正常,最早的是一年多前,或许我对速度不怎么敏感,只要稳定可靠就行。 夏新64G的我也买了两片,监控设备用,使用时间也就几天,不好评价。

网友:
如今的16G,容量明显小了,价格高低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