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非主流主控讨论之88nv1120开B0KB

楼主(2020-09-09):
最初用的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1120这个帖子里一样的板子,贴上3ce的b0k在ce表里看不到颗粒id,需要在红圈的地方点右键开始扫描才能看到id,但是结果是get rdt fail提示,按照海力士tlc和东芝a19的办法开卡每次都卡在Downloader burner fail,看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1120帖子里@冰行 的说法,需要弄颗w25q40ew再用编程器刷入固件包里的spi后才能开卡,照这么试,结果连id都看不到了,以为是板子问题,换了个另一个蓝色的板子,本来贴的是三星的chgy8s5d,换上之后仍然这个问题,找不出来毛病,求解答

网友A:
开这个要拆除八角 然后跳线

网友B:
贴三丧颗粒板子的更玩不了江波龙出品,试下固件颗粒调换看能不能开。ID是要擦除后才能看这辣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三丧颗粒板子的更玩不了江波龙出品,试下固件颗粒调换看能不能开。ID是要擦除后才能看这辣鸡 ...

点start会提示download burner错误,换burner也没用

网友C:
马牌真心不好玩,贴海力士TLC,用了几天就掉盘,贴了两个都这样,跑RDT也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牌真心不好玩,贴海力士TLC,用了几天就掉盘,贴了两个都这样,跑RDT也跑不了 ...

也考虑一下是不是颗粒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考虑一下是不是颗粒不行了

之前贴的2256K很正常,觉得是要跑下RDT,但马牌的开了几次RDT就是不跑,指示灯都不亮,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
工具能分享下吗谢谢!222712491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贴的2256K很正常,觉得是要跑下RDT,但马牌的开了几次RDT就是不跑,指示灯都不亮,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 ...

是这样的,我怀疑马牌和ps3111的无治具工具都是用c++的mfc二次开发的,所以各种不稳定

网友(2020-11-02):
工具能分享一下吗,1148617009@QQ.COM,谢谢!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C:
马牌真心不好玩,贴海力士TLC,用了几天就掉盘,贴了两个都这样,跑RDT也跑不了 ...

跑不了RDT是操作问题

网友:
SPI是不需要单独写入的刷固件的过程会有写SPI的动作,开不过是设置问题,不参考RDT就可以了

网友:
固件不对,马牌固件有多种,目前只流出hy16 th bok,你那个是b27的,所以不行,关于刷spi,可以刷bok,可以pass,但不认,要不等,要不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这个要拆除八角 然后跳线

这个要怎么跳线呢

网友(2022-07-30):
能分享一下开卡工具吗

网友(2022-09-03):
见到马牌的直接闪人了

网友(2023-02-24):
引用 网友A:
开这个要拆除八角 然后跳线

拆除了怎么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