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笔记本pro魔改内存

楼主(2020-09-09):
18年买的小米笔记本pro mx150 8g内存 ,一直用来做java开发,有时候想开点虚拟机,多开几个idea跑几个项目,内存就80%以上。一直想升级内存,奈何板载的,自己技术又不行。一直拖到最近咸鱼看见有内存升级服务,自己bga技术也得到提升了,就决定自己买来升级内存。8颗三星2g ddr4 2400内存颗粒,型号:K4AAG165WB-MCRC

先取下颗粒,卖家说预热下好拆,就吧之前买的预热台搬出来,温度150度,风枪温度350不要风嘴。

然后清理焊盘值锡,买的阿毛易修的值锡板,厚实挺好用的,风枪温度280,风速4

下面是值完锡清理并清理焊油

来几张放大镜的

不知什么原因,有些颗粒有裂纹,是不是没有预热好

下面是正主

断开所有外接

取下主板,还算比较干净,顺便清理下灰尘

开始开工取下原来的8g内存颗粒,焊上16g内存颗粒,预热150度,风枪开始380度然后400度都纹丝不动,最后到420才融化

焊好后。。。(中间有个小插曲,用烙铁加吸锡线拖焊盘时,主板余温渐渐没了,拖最后一个焊盘时,有个焊盘给拖起来了,还有线没断)

刷洗干净

试机

组装好

开始刷bios,用的小米平板2,也是自己魔改的8g内存

收工最后来一张

网友:
由于热态真好

网友A:
可以啊,靠什么练手的,平时看视频说300多度拆焊不知怎么办到的,我一般高温锡没有400度动都不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靠什么练手的,平时看视频说300多度拆焊不知怎么办到的,我一般高温锡没有400度动都不动一下 ...

我主要是通过网上说的温度,然后按照这给温度去实操然后调整总结出来的

网友B:
恭喜老大成功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大成功改造了

认识?

网友:
要是我可能就从java转cpp了

网友C:
做java很赚钱!楼主什么风枪?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小米笔记本PRO,能不能发到你那边改一改呢?可以的话私聊一下

网友:
这也敢干,弄不好主板就报废了。佩服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E:
刷BIOS可以改内存,这么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java很赚钱!楼主什么风枪?

淘宝随便买的旋转风热风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随便买的旋转风热风枪

随便买质量不行吧?你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小米笔记本PRO,能不能发到你那边改一改呢?可以的话私聊一下 ...

咸鱼有很多升级服务的600左右,我也就敢改自己的,大不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质量不行吧?你多少钱买的?

无所谓啦,只要能用温度准就行了,用几年不行了就重新换一个,就1-200百块,用几年够本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BIOS可以改内存,这么牛逼的

怎么可能地,bios只是其中一项

网友:
楼上的不用理会,通常是两个表情图后缀标准格式回帖。楼主的改装方法不错,应该能用于手机魔改运存,换LED等贴片元器件更简单。

网友F:
这么大的板子不用下加热,硬吹真的没毛病吗? 主板不会变形?不会板层开裂?

网友:
如果我有这技术,先把家里的机顶盒改了,,1GB内存用着实在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板子不用下加热,硬吹真的没毛病吗? 主板不会变形?不会板层开裂? ...

有预热哈 ,预热台150度,这个不用预热台也可以的,先用风枪大面积预热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