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收音机中周电容推荐

楼主(2020-09-09):
根据坛友“siegfriedpan的回复,从废料板苹果5主板上找到很多100P NP0-C0G 的电容,逆天的是封装是01005的,只能借自放大镜才能焊上,考虑到直接电容飞线难度太大,也不可靠,剪了一小块线路板,刀刻法焊上电容再飞线到中周。用UT61E表测得容值0.1nF,用电桥测出是110P,用风枪给电容加热再测,还是110P,非常好。由于现在还在上班没法装机实测,估计不会让大家失望。图上大的电容是0603封装,对比就知道01005有多小。

首先,不知道发到这个版块对不对,如果不对请版主给保留几天。
最近修一台爱华990组合音响,问题是搜不到FM电台,调鉴频中周无效,估计是中周里面的鉴频电容年久失效了,果断拆下中周,弄碎里面的电容,图中(借网上的图)长得像二极管的那个东西就是电容,很多资料显示容值是100P,图中黑色连线就是电容和中周引脚接法。把中周焊回主板,在主板背面焊上100P的独石电容。接着把FM频率调到已知的本地台,慢慢调中周直到收台清晰并且有立体声。大功告成。
但是,问题来了,调好的电路,随着机器升温,FM会偏频,刚开机冷机的时候,频率偏高低0.05MHZ,随着机内温度升高又偏高0.05。这个是鉴频电容温飘太大所致。我也没办法,所以求助万能的坛友,有什么电容推荐吗,易买那种。

网友:
可以试试陶瓷电容,里面那个电容好像也是陶瓷管上镀导电层生产的。

网友:
独石温漂大,可以试试瓷片电容? @人艰不拆了

网友A:
独石电容其实就是焊了引脚并封装起来的mlcc,瓷粉基本就是y5v、x5r、x7r这些成分。想要温漂低,假货宝去买np0贴片电容,1n以下的各种值各种封装都有,1n以上的np0很少而且很贵

网友:
如果不嫌个头大,可以用云母电容

网友:
一般用瓷片电容或者玻璃釉电容比较合适,用玻璃釉电容改过好几个中周了,效果不错的,淘宝也有标准的瓷管式中周电容卖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淘宝找了一下,发现运费比货贵太多,不像常用元件,几毛都包孕

网友:
有diy用的7*7中周带电容

网友:
云母电容,不二选择。

网友B:
去买银云母电容,或者云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银云母电容,或者云母电容

运费伤不起,就近拆手机上的NP0 电容,表测没问题,实际还需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石电容其实就是焊了引脚并封装起来的mlcc,瓷粉基本就是y5v、x5r、x7r这些成分。想要温漂低,假货宝去买n ...

从苹果5坏板上拆的NP0 C0G 100P,表测完美,实际还需观察验证

楼主:
百度NP0 电容结果如下:
1.容量稳定性好,基本不随之温度、电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容量一般较小;温度特性 (温度范围:-55度~125度、温度系数:0±30ppm/℃以内。
2.NPO对应的陶瓷 温度特性 (TC特性)为:-55℃到+125℃ 摄氏度间,相当于没有变化,是主要用在RF电路、谐振器、振荡器等对电容容值稳定度要求比较严格的场景。

网友(2020-11-08):
8楼的意思,值得参考,他的意思应该是到品质好的中周上拆吧。

网友:
小瓷片电容就可代替,选有红点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独石电容,没有感觉漂移太多,用了大半年不管热机还是冷机都可立体声。

网友:
同16楼,一台先锋收音头,换的独石电容,很稳定。

网友(2020-12-08):
手机主板上贴片电容那么小,没有电路图怎么能快速准确找到100P电容?

楼主:
有原理图和位置图的,否则......

网友:
以前修老电视没少鼓捣这玩意,有用电容代换,有换成品中周用热熔胶封上的。现在模拟信号都停了,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