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谈谈惠普probook4411s笔记本清灰和升级的一点感想

楼主(2020-09-09):
最近微信群里认识的小武从家拿来一台他早年使用的惠普probook4411s,反映该机用起来特别卡(winXP),而且发现机子在使用中左上角温度比较高,有时候会经常死机黑屏。我拿来通电试机,发现该机能进系统,之所以慢,是该机内存太小,才1G,而且也发现该机在短时间内试机,左上角温度确实有些高,这个位置是CPU风扇的散热区。小武反映该机买来十年了,没有拆开过。综合该机目前存在的问题,我提议该机在清灰的同时,可以考虑升级一下,加内存升级硬盘,客户同意。开工。

由于是一个拆的,所以拍的不全面,至于拆机教程,各位可以上网自己找,此处略过不提。

看看风扇的灰尘。

当年笔记本电脑价钱高,但是厂家也舍得投入啊,看看人家这纯铜散热器,多霸气。

看看接口上的灰尘

从侧面看看,里面好像也不怎么脏,不应该反映这么热啊,继续拆、

看看风扇,在清灰中发现风扇阻力有些大,当时也没有在意

看看风扇下面的灰尘
清灰完毕后通电试机,发现风扇在开机瞬间声音比较大。由此判断该机散热不好其实归根结底是风扇原因导致,于是购买新风扇,同时将原机机械硬盘升级为固态硬盘。网上查了一下,网上说该机主板不支持固态,因为没有人测试过。
所以我今天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至于能不能用,我们用事实说话。

这是装上新风扇开机的样子,说实在的,新风扇声音就是小。散热效果极好。

原机是一根1G,在我的建议下,客户同意升级到4G,这是买到两根DDR2  6400  800

这是两根新硬盘

看看,这是工作中的新风扇,好可爱

已经工作在岗位上的两根2G新内存

老旧班子合影,原机的250G硬盘和我的金士顿SSD240G固态

该机在安装系统的时候算是一波三折,因为在当年的那个年代,装系统基本都是光驱。没有优盘安装也没有固态,在今天我们用这些新东西去装在这台机子的时候,并不顺利。用优盘无法安装系统,而且好像机子无法识别固态。咋办?马列主义灵活运用,岂能难道我们,突然想到,能不能在别的机子上把系统一装,然后在这个机子上一释放呢。后来经过验证,此方法可行。
现在该机已经成功投入使用,安装系统为win7 64位。

网友:
风扇是这个样子,缺油了

网友A:
我接触的惠普的机子就没有散热好的,好几个人的都是被散热搞死的

网友:
这么旧的东西,还可以使用,真的质量好呀

网友:
换上4G内存,换上SSD,装个win7还是能战的,不过相比新机性能还是差远了

网友:
装ssd前提是得有ahci选项,最好有sata而不是ide,系统好像win8.1才支持trim功能,win7得用软件打开。其实旧机器这样升级很划算,花小钱管大用,还可以体验一下能支持的当年最牛逼的cpu: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惠普的机子就没有散热好的,好几个人的都是被散热搞死的

我的一个nc4400 用了10年还散热非常好,风扇几乎没有声音.hp 的nc老机还是比较结实的

网友:
这机器如果手头有多余的固态啥的,升级下还行,否则没啥意义~

网友:
确实是太老了,不过升级下凑合用下还是可以的。用了这么多年没有清理也够可以的,不过把HP归结为散热不好一棒子打死,这个绝对不合适,各个品牌都有,不过一般都是低端机型。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了直接干上两根4g一步到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了直接干上两根4g一步到位不好?

两根4G 价钱贵,客户不愿意掏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4G 价钱贵,客户不愿意掏钱啊

也是,能用XP10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