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闲的无聊拆个RELX绿豆沙

楼主(2020-09-09):
RELX绿豆沙电子烟,抽完了拆开看看。

正面

外观

拔开后的样子

烟油仓,电池,还有一个是空气流量开关

烟油储存在海绵里,通过电热丝加热产生烟雾。

网友:
锂电池应该可以利用上,替代蓝牙音箱等故障电池,放电倍率比普通的高一些。

网友A:
“电子烟”最好不要抽!!!你是在用“生命”来抽啊!!!它的危害比纸烟还要“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最好不要抽!!!你是在用“生命”来抽啊!!!它的危害比纸烟还要“恐怖”!!! ...

生命在于折腾!抽烟都有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