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塑料手电筒

楼主(2020-09-09):
又是捡的,垃圾佬都不要的破烂,刚开始看灯头的铝合金环还以为机身也是铝的,结果是塑料的,貌似被摔过,后面的螺丝柱断了,从手柄大小估计里面装的是18650,拆了看看吧。

▲头部铝合金看着很有型,开关那里好像应该还有个橡胶帽的。

▲尾部的螺丝柱断掉了,可能摔过

▲拧下头部金属环就掰开了,中间还有两卡扣也断了一个,电池竟然是大红袍?

▲灯珠没拆,看样子应该是仿流明的,亮度应该还行。

▲开关时两档的,可惜坏了,按下弹不上去,可能因此被丢弃。

▲电池还有2.33V,估计是关不了导致电池耗到LED点不亮为止,然后主人一发火就往窗外扔了出去

▲看大红袍外皮好像不假

▲扒皮试试,钢壳还有印字,看样子应该是真货,估计是拆机货,不知道是原装的还是主人后来换的?

▲拆下大红袍外皮,电池头的绝缘环竟然是纸的?

▲大红袍正在充电,换了一节以前的拆机大红袍进去,装上外壳用这种办法固定,就是两片铝基板裁成环形用螺丝夹住外壳而已

▲开关也换了个船型的,两档取最高亮档,由于手头上的4056用完了,暂时用原来的充电口先凑合着用吧,反正手电筒用得少,等买的4056到货再改装。

网友:
李电池,比铅酸电池强多了。。。。。

网友:
顺便换XML拆机灯珠,至少在光效上比国产提升不少。

网友A:
这是强行用螺丝钻进去固定的吗?不怕爆炸啊?

网友:
LED改一下就好了,光亮度更好更加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强行用螺丝钻进去固定的吗?不怕爆炸啊?

螺丝加螺母和两个铝垫片夹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加螺母和两个铝垫片夹着啊

哦。才看清楚是电筒上的。开始以为是钻18650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