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有知道这个导航接口的定义吗?

楼主(2020-09-09):
这个是原车导航,图片的插头是倒车影像插头,有知道插头上面5根线的定义吗?

网友A:
后面这么面熟,我修过一个,你光原车原车,谁知道是个什么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这么面熟,我修过一个,你光原车原车,谁知道是个什么车?

比较小众的一部车英菲尼迪的esq。

楼主:
导航是这个型号

网友:
百度这个型号的cd端子定义图

网友:
先把底线,电源,可能还有acc线找出来,然后可能有个倒车信号线,就是倒车时信号翻转的,然后剩下的不多了,如果是模拟摄像头就更简单

网友B:
四根一起的应该是摄像头电源+ 、- 摄像头信号+、-   单独一根的是倒车信号
拔下插头挂倒挡测下哪一根有12V就是倒车信号  然后插上插头挂倒挡测试下哪根线有6V或者是12V输出就是摄像头电源+
在测下哪两根线接地就是摄像头电源和信号的地线   最后一根是摄像头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一起的应该是摄像头电源+ 、- 摄像头信号+、-   单独一根的是倒车信号
拔下插头挂倒挡测下哪一根有12 ...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那这是尼桑的标准接口,网上有定义.

网友:
把护套剥开。带屏蔽的是视频。
可以网上参考日产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