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折腾一根SATA数据线。

楼主(2020-09-09):
车库的电脑,开机经常检测不到硬盘。
有时候动一下主板上sata就好了。最近频发,受不了了!
最开始没怀疑到是数据线的问题。感觉主板上sata插口有点松动。补焊,无效。。。
数据线拆下来万用表测了下,发现数据线的一头(插在主板上这头)有虚连的现象。

准备拆了研究一下。(有点闲)

外壳很轻松的就打开了。
里面还有壳。

直接剪了,里面的壳有卡扣,挑开就能打开了。

打开的样子,四根数据,四根地线,冷压的。

直接薅掉线材,留下SATA头子。

重新扒线皮。

线材特写。

重新把数据线压回去。

全部用焊锡再焊一遍。

扣好壳子。

修复完成。

插上硬盘试了几次,没问题了。

车库的电脑是自己做的全铝半裸机箱。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277
标准长度的sata线太长,里面窝着有点乱。借这坏的数据线,正好改成短线。

网友:
雪妹纸的焊工很了得!

网友:
心灵手巧的妹子

网友:
刚才还去空间看了看,发现最近发贴不太积极了。

网友:
原来免焊接结构早就有了,网上的可再生数据线类似楼主压接原理。

网友A:
楼主在车库放台电脑干啥?

网友:
可以去找服务器或者品牌机的富士康线,那个质量非常好,从来没有过c7

网友:
有条件还是换根好一点的数据线,耐用一些。

网友:
看刮开的颜色不象是铜线啊,铝线也能焊得住?
难道是铝钱上镀了锡或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车库放台电脑干啥?

可不要小瞧车库,
多少巨头公司在车库诞生的

网友:
这是铝线吗

网友:
sata是高速传输线 细的那几根数据线最好等长   一般这样的坏线直接扔了换新的了

网友:
mm用的什么器材照微距的呢
看着很清晰啊

网友:
焊工得了。又变成一根原装数据线了。

网友:
一般的线确实太长了,可以找硬盘录像机的数据线,那个短并且质量不错

网友:
特意去翻看了一下机箱的制作过程.我觉着 洗洁精机箱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看来这种线的拔插寿命短是冷压造成的

网友:
以后知道怎样修SATA数据线了

网友:
感觉好久没看到这个神一般的女人发东西了啊,怎么个意思?

网友:
雪妹这动手能力让老爷们汗颜。问下雪妹子抽的是苏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