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几张图,撬一瓶350ml的WD-40,把它彻底榨干(压力容器,注意安全)

楼主(2020-09-09):
以前一直没拆过压力容器(除了灭火器),今天好奇拆开看看

修车,螺丝生锈了

找到除锈剂,两瓶都没气了,里面还剩下一点点液体。下面那一瓶是公司采购的,那味道恶臭难顶!

拔开盖盖

斜口钳开始破坏

变成这样。。。。研究了一下,上盖这个弧形好像是冲压出来的

老虎钳拔出来

里面管子掉进去了,怪不得以前用都要反过来才能用。

把剩下的倒出来

还有不少

沾着用吧

网友:
好像正品的是二氧化碳推进剂,我也弄过WD40彻底用完,最先往废旧胶水瓶喷到没有任何声音,用力捏瘪气瓶确认没压力,从其他地方开两个孔,一个排万能润滑剂液体,另一个进气孔。瓶子的铁皮可以利用,可以配合钻头和铁皮剪做自行车垫片微调,实在没用卖废铁。

网友A:
冲里面点气  接着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里面点气  接着呲

当时想过往里面加气,想着用针筒压气进去,结果压力根本不够。

网友:
一般都呲不完,拆开后还有不少,可以用自带的管子蘸着用。小瓶的我试过。

网友:
还有这操作

网友:
这个居然还剩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想过往里面加气,想着用针筒压气进去,结果压力根本不够。

可以加气的,用针管打的时候要摁着喷雾的那根管,松手然后针管拔下来再吸气,反复操作,如果打气筒能接上会方便很多

网友:
不知道这种罐子能耐多大压力.做个小气包行不行

网友:
这支你用生命来开启的液体 味道如何

网友:
我家里也有几瓶小的,改开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剩余的液体

网友:
为了一点WD40浪费那么多时间不划算

网友B:
WD-4O我接触的有二种,罐装的和桶装的。很奇怪的是罐装的液体倒出来放瓶子里后会产生压力,而桶装的就不会!

WD-40从字面上看是“Water Displacement, 40th attempt”,WD-40的W代表水,D代表消除,40代表第40次尝试。
WD-40的名称是直接取自1953年研发WD-40的化学工作人员研究笔记中所用的名词。当时,化学家Norm Larsen(1923-1970) 试图调制一种可以通过去除水分、湿气的作用,防止腐蚀的配方。Norm在完成第40次尝试之后,凭着毅力努力不懈,终于得到饱尝,完成发明。
WD-40不含矽、煤油、水、腊、石墨、氟氯碳化物(CFC),或任何已知致癌媒介。
虽然WD-40渗透性极强,但对于金属表面的油漆、纤维、塑料尼龙等材质绝无损害。
WD-40的六大功能及应用:
1、清 洁:WD-40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金属表面亲和力,能够彻底清除粘附在金属表面的油渍、污垢、灰尘等附着物。
2、除 湿:WD-40的渗透性极强(比水更强),而且与金属表面有极侍佳的亲和力,从而能够渗透到金属毛细孔内部,形成一层仅0.0028-0.0076毫米的致密保护膜,有效地排除金属表面及毛细孔内部的水份和湿气。
3、润 滑:WD-40能够均匀分布在金属件表面,渗透到紧密的金属摩擦副内,消除金属链接件之间的噪音,保持其灵活运转。引以为豪的是,WD-40润滑不粘灰,从而能够附着在金属表面保持长久润滑。
4、渗透除锈:WD-40的渗透性极强,能够渗透到金属表面及毛细孔内部,而且对于铁锈粒子等腐蚀沉淀物具有极好的溶解性,能够打破其粒子之间的粘结,使铁锈等沉淀物轻易脱落。
5、防 锈:WD-40与金属表面有极强的亲和力,而且渗透性极强(比水更强),能够渗透到金属毛细孔内部,将湿气和水份排除,形成一层仅0.0025-0.0076毫米的致密保护膜,以隔绝湿气和空气,达到长期防锈效果。
6、电 导:WD-40本身是一种高度绝缘体,但它能够消除电气设备接点上因氧化而引起的皮膜或杂质,促使电流顺畅、电压稳定。
3适用范围
1、WD-40能够有效解决许多器件因受潮而产生的短路问题,如:汽车、舰船工业设备的电路系统、引擎点火系统、火花塞、电瓶接头部位、开关、发电机、变压器、电线线圈、马达绕线圈、配电盘、电磁开关、继电器、按钮等。并且是各种全天候器械、???、输变电线路及设备、舰船设备、农用机械、园林设备的最有效的降湿保养剂。
2、WD-40解锈性优秀,能够效各种因生锈而黏死的螺钉、螺帽的锈垢轻松除去,并起到长期防锈作用,被称为“不会生锈的松锈剂”。
3、WD-40可用于清洁各种金属器件,可轻松除去机械各摩擦副内的油泥和难除物质,如:在射击后的枪炮膛内,可喷涂或浸泡WD-40后再用干净布擦试,便绝对不会产生麻膛。车辆火花塞接点有杂质发动不良时,可喷涂WD-40而不需要擦试,启动特别容易。还可用WD-40轻松除去粘在车表的柏油、胶粘物、地毯上干化的口糖等。
4、WD-40可不粘灰地润滑各种精密金属器件,如:钟表、炮台滚子、马达转换器轴承、自动武器、传动链条、节流控制阀、连杆索线、马达带动槽轮、马达轴、泵轴、回转罗盘、控制依表板、气压及自动控制仪表、门窗滑件、门锁、门铰链等。特别是电子插件、电机转换器用WD-40处理后,使产品润滑周期大大提高,增加了产品竞争力,增加碳刷的使用寿命。
5、WD-40适用于铸铁、铸钢、粉末冶金件的长期防锈,特别适用于船运金属件的防锈,还适用于电子精密仪器、雷达及齿轮、自动武器、炮台滚子、控制面板、精密配件、五金工具、机械配件、工作母机、电器接触点、炸弹投射系统、合金喷射涡轮机浆钢铁零件,并可以防止高灵敏组件腐蚀及氧化。
6、WD-40可使许多电气设备运转顺畅,如:般船、汽车、摩托车的电路系统、引擎点火系统、火花塞、化学电瓶接头部件、电脑及电器插件、微动开关等。
4注意事项
WD-40有毒,应放置远离儿童的地方
WD-40易燃,严禁敲击并远离火源
WD-40对个别塑料件有轻微腐蚀作用
尽量不要接触皮肤
储存场所应通风、干燥、阴凉、严禁太阳直射或暴露于室外
包装:469ML/瓶,24瓶/箱。 333ML/瓶,24瓶/箱。 1加仑/桶,4桶/箱。 5加仑/桶

网友:
美锅的资本家,中国的周扒皮,都没有这么狠!

网友:
好像有那种大油桶装的WD40,不知有没有国内商家分装销售

网友:
手镯是亮点  自己焊的吗会不会烫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O我接触的有二种,罐装的和桶装的。很奇怪的是罐装的液体倒出来放瓶子里后会产生压力,而桶装的就不会 ...

除锈剂,润滑剂,WD-40,千万别喷到有液晶屏幕的地方,千万千万。

这个要求,本身说明书上有要求的,但很多人大意了。

比如给手机充电口,耳机口喷,本身这液体就有很强的渗透能力,会自己爬,也不干。

会进屏幕底下,成为永久的黑斑,而且很大很大。

网友:
前年买了一瓶一次没用找不到了

网友:
神仙水,喷喷就好,但老是要喷,以前喜欢用,现在没买了。还有就是飞利浦电器接点清洁剂。
缝纫机油/发动机油/润滑脂/尼龙润滑油,这几种就可以解决常见问题了

网友:
螺丝锈死了喷一喷就能避免拧花,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