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DC充电口)

楼主(2020-09-09):
一款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默认高、低、闪3档调光,隐藏了SOS模式。内置18650锂电池,采用3.5mm DC充电接口,充电亮绿灯,充满灯灭。LED灯板铝基板,采用12颗5730贴片,全并联连接,电阻限流。点亮效果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款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内置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有专用充电芯片充电,采用3.5mm DC充电接口。

内置不带保护板18650锂电池,接插件连接;先用着,有机会加个保护板。

3KAC
这款SOT-23封装的5脚芯片,丝印查不到资料,估计是4054芯片,充电设定电阻202/2K,充电电流500mA,充电亮绿灯,充满灯灭。

1aTCb
这款SOT-23封装的6脚芯片,丝印查不到资料,用来实现3档调光:高、低、闪、停,还隐藏了SOS模式,在任何状态下,长按开关按键3秒,变SOS点亮模式,再按一下关闭。

相关链接: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DC充电口直充)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并加以完善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DC充电口)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MicroUSB充电口)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一模一样的灯。但是灯板是纤维板。你这个好多了是铝板好散热。

网友:
这质量真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一模一样的灯。但是灯板是纤维板。你这个好多了是铝板好散热。 ...

带充电芯片,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B:
塑料件比较粗糙,但没想到灯板是铝基板的
牙膏马上要来了

网友C:
我有个带电量数字显示的款式200瓦的,淘宝60元包邮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起码还是铝基板的,清热解毒功能比纸基板的好。

网友D:
LED灯板串联些二极管增加压降,把LED导通电压提升到3点5伏,应该能减缓过放电问题。有没有充电管理芯片最好都拆开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带电量数字显示的款式200瓦的,淘宝60元包邮了

200瓦的?足功率发热估计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比较粗糙,但没想到灯板是铝基板的
牙膏马上要来了

灯板是铝基板的还可以,塑料件单薄了些。不是很喜欢3档的,有机会改成一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板串联些二极管增加压降,把LED导通电压提升到3点5伏,应该能减缓过放电问题。有没有充电管理芯片最好 ...

有单独充电芯片,一颗SOT-23封装的5脚芯片,丝印3KAC,按丝印查不到资料,估计是4054芯片,充电设定电阻202/2K,充电电流500mA,充电亮绿灯,充满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