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FSL平板灯驱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0-09-10):
60X60的平板灯,36瓦,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看不出问题,只能加电用表对照电路图进行检查。

网友:
最有可能F1、R1,R2开路

网友:
驱动做工还不错,基本是按照维修开关电源的程序检查。

网友:
驱动还是有点料的。

网友:
看上去像个变压器,其实是个电感

网友:
建议直接买带遥控的改造板,十几块,能遥控还能调亮度,如果不想换新。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种做工还不错了,放心使用了

网友:
这个驱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驱动不错,有大锅丰饭。

网友:
做工不做,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A:
焊接表面和锡量掌握的非常好。哈哈哈。做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表面和锡量掌握的非常好。哈哈哈。做工可以。

这应该是机器操作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