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制作红木u盘

楼主(2020-09-10):
红木小料DIY的个性优盘,因为手机误删除所以少了一些制作图片分享。

中间白色隔断用的是象牙果、木壳是上下两片中间铣槽

网友:
这个不错啊,挺好看的

网友:
cnc挺闲的嘛

网友A:
工艺品!照片拍得很好,如果文字再多一点,应该可以申精的

网友B:
楼主方孔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
u盘弄成工艺品,佩服

网友C:
发热量大的主控    不能用吧

网友D:
钻几个散热孔插入铜针,里面再灌进绝缘的导热硅脂。
热量顺着铜针导出来,再连接铜雕花散热,美观实用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孔是怎样做出来的/

保证内芯和外壳的平行垂直隔断位置基准参照,要点精度所以用雕刻机刀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品!照片拍得很好,如果文字再多一点,应该可以申精的

感谢,精华够不上只是简单的小制作分享与大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量大的主控    不能用吧

主控is903 给小孩在学校用单次读写量不大,的确散热没有好的办法开孔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几个散热孔插入铜针,里面再灌进绝缘的导热硅脂。
热量顺着铜针导出来,再连接铜雕花散热,美观实用费钱 ...

非常感谢好的经验分享,感觉步骤稍微复杂但可行且美观

网友:
红木就是好看

网友E:
同问方孔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方孔怎么弄的

方孔(隔段)加工步骤,象牙果切成片铣平  软件绘图然后导出雕刻文件 雕刻机铣加工需要的矩形孔片,一个中等尺寸的象牙果切片可以加工3、4片

网友:
上红木了,这U盘估计得3.0接口,256G以上的内存才配的上身份。

网友F:
以前做过同款,15年的玩具雕刻机

网友:
不错,看着还行,有时间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同款,15年的玩具雕刻机

你这个挺好!稍许再瘦瘦身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