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W32单片机,AD端口电压不为0

楼主(2020-09-10):
mc9S08AW32单片机使用了6路AD转换其它路还算正常,AD1没有输入的情况下有3.15V电压,
AD值是770可以读到。有没有碰到的朋友给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弄个大电阻下拉

网友:
下拉后再并个小电容硬件滤波

网友:
单片机是开漏输入状态,输入端处于高阻状态,那AD采的就是随机数量,存在这种情况需加入下拉电阻

楼主:
启用的内部下拉,6路ad,两路不正常。估计是ad口不好了!前四路用的电阻分压,以前用PIC单片机都没有问题,查资料nxp单片机可能必须需要运放电压跟随,不用的话会导致ad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