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开拆这个史上最难拆的手机,换尾插

楼主(2020-09-10):
尾插小板盖板已拿掉,就是这个这个尾插小板通往主板的排线不好摘下来

楼主:
来个尸体全家福

楼主:
旁边是新买的尾插小板,这种排线接口还是头次见到,有点不知从哪下手

楼主:
难道要直接往下薅吗

网友A:
这不是正常排线吗?直接往上撬就起来了呀

网友B:
看你要换的小板,明显是按下去的接口。

网友C:
要直接往下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正常排线吗?直接往上撬就起来了呀

不像以前那种笔记本电脑或液晶显示器上那种需要先拨起上面的机关解开锁止机构在拔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直接往下薅的

照你这么说,原来它没有什么锁止的机关呀,直接就薅呀,够暴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换的小板,明显是按下去的接口。

是呀,没看到什么锁止的卡箍什么的

楼主:
头次接触这种结构不敢造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以前那种笔记本电脑或液晶显示器上那种需要先拨起上面的机关解开锁止机构在拔出呀 ...

不是,装的时候直接对准往下按,拆的时候直接往上撬就行

楼主:
有坛子里大伙的出某策划,我也就敢放手整了,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好些视频都说要先拿下电池排线断了电再弄,可我怎么感觉这电池排线不太好弄(是上面横着的那个吧?)手机也没什么电了,所以没拆下电池排线就整可以不?

网友:
苹果手机里面都是这样的按扣式的  放心大胆的抠起来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小板排线薅下来了,但小板还是纹丝不动(没敢用力撬),是否大力出奇迹

楼主:
拍照用的华为畅享9e,被拆的是华为畅享7s,手机拍照效果不行,明明白天周围挺亮,又开了闪光灯,拍出来的还是太暗

楼主:
看来还得费事用过去的海信手机拍照,然后再蓝牙传过来,效果会比这畅享9e好些

网友:
周围光线强度很好的话,根本不用开闪光灯,点击屏幕调整一下聚焦就很好了,开闪光灯的话,效果还不一定会好

网友:
史上最难?还差那么点意思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耐心分享,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