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菜鸟请教大家:怎么样拆焊多脚元件?

楼主(2020-09-10):
就比如说是一个继电器吧!
吸锡器我也有,可是即便把电路板上的焊锡吸完了,脚与电路板还是相连的!

网友:
我刚拆过微波炉上的继电器,也是刀头烙铁配合吸锡器勉强拆下来。

你还可以配合小螺丝刀或者镊子作为撬棍把它弄下来

网友A:
线路板可以拿出来的,化锡后垂直方向用力敲一下基本完美

网友:
可能是技巧问题吧,吸的时候角度没掌握好。此时再用不锈钢空心针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具体规格根据脚的粗细选择。TB有卖。也可用医院用完的挂水的针头替代。不过得先进行消毒处理。也可以在焊锡熔化时再用力吹一下。至于多脚元件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度娘啊。热风枪、专用焊头等,得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合适的。

网友:
除非大件焊脚,吸锡器一般吸不完,拆继电器之类不大不小的原件还是用针管吧

网友:
加宽的烙铁,大约40mm的头,一次可以加热一排的脚。锡炉,浸下去拔出来。煤气灶或者煤球炉,烧一下马上拔出

网友B:
上淘宝搜索注射针头,买一套回来,然后选择比引脚稍大的,一边加热一边把针头插进去,焊锡就与引脚分离了。

网友:
先拆少的那个边,距离远的,动一点,就换另一边,来回几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搜索注射针头,买一套回来,然后选择比引脚稍大的,一边加热一边把针头插进去,焊锡就与引脚分离了。 ...

注射针头我也有!
有的电子元件的焊脚,比线路板上的圆孔直径小不了多少,注射针头插不进去!
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可以拿出来的,化锡后垂直方向用力敲一下基本完美

有的电路板很大,比如说计算机的主板!

网友:
用烙铁的话,动作要快,不过一般新手没那个技术。以前在电子厂上班的时侯,mp3的芯片用能用老铁焊下来,四边加锡,动作要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射针头我也有!
有的电子元件的焊脚,比线路板上的圆孔直径小不了多少,注射针头插不进去!
非常感谢你 ...

如果不是双面板之类过孔形式的,不用插进孔里。把针头磨成倒角,压在引脚根部,就自然的把焊锡分离了。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

网友C:
拆修过温控仪的继电器,双层板很难搞,我是先找一个最远的脚加热先撬一点点起来,再撬另一端等继电器离PCB有点缝时用撬棒迅速移动加热继电器的5个脚,
`再用撬棒慢慢撬起!很难搞但只有这个办法,热风枪,吸锡枪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修过温控仪的继电器,双层板很难搞,我是先找一个最远的脚加热先撬一点点起来,再撬另一端等继电器离PCB有点 ...

基本是这样操作,要拆的基本是坏件,不搞坏线路板就好。

网友:
这个东西了解一下。比针头好用。

网友:
剪刀
卡嚓几下剪断针脚,然后一个一个取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注射器钢针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射器钢针是个好东西

钢针和空芯针有区别?

网友:
几个脚多用焊锡(堆焊),然后,给继电器施加应力,烙铁迅速给所有脚烫化,很容易就拿下来了,最后把多余的锡清理,顺带把孔清理干净。另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说的,用东西撬着,逐个烫化各脚,慢慢就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