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苏泊尔智能电饭锅,故障为煮饭自己断电重启

楼主(2020-09-10):
用了3年的苏泊尔智能电饭 锅最近煮饭老是开始大概几分钟就自动断电重启,重新按煮饭过阵子又重启,不定时,煮饭 好要按好几次,百度了下说是电源板的问题,某宝18块淘了个电源板换上,结果故障依旧,本着有困难上数码之家的习惯,现在怀疑是电脑板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故障的

网友:
电饭锅用到这么脏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A:
测一下各个按键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继电器有问题了?

电容和蓝色的那个元件(压敏电阻?)也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记得里外清洗干净再用!~

网友:
好邋遢。。字数补丁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的话,把控制线路板洗洗干净,换掉按钮试试看

网友:
楼主检查过电源线插口了吗?

网友:
太脏了吧       修好了  还敢用吗?

网友:
有一个办信用卡送的电饭锅和你这个一样,煮饭能熟,一样的米一样的水吃口真的没去日本带回来的松下好吃,和老早的三角牌煮出来的一样。这货也没多少元件,我觉得只要加热板不坏其他都好修。

网友:
一个故障,不一定就是一个原因。你得先提供一些资料。如电源电压怎样、滤波电容是否正常。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是否正常、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等等。还有就是按键是否正常。

网友:
我。。。。电容,磁钢,虚焊

网友:
卧槽 这是买来从没擦过吧

网友:
一共就两块板~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人家来请教技术问是,结果大多都关心卫生问题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各个按键试试。

按键功能都正常,又重新拍子了个电脑主板,收到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板的继电器用久了后容易裂锡,不过这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这种电饭煲,只要发热盘没坏,都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继电器有问题了?

电容和蓝色的那个元件(压敏电阻?)也可以检测一下 ...

继电器没问题,我换子个电源板,故障依旧,可能是电脑板的问题

网友:
面板上的按钮都换新试试撒。因为常用的是这些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