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时间继电器(Juji ST3P)

楼主(2020-09-10):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富士,日产,看着做工,不像鬼子的风格,咋也不懂,不废话,主角

开2边

电路出现

芯片,驱动线圈的三极管2n5551和波码开关

背面

可调电阻,指灯

谢谢观看

网友:
一定不是日本做的产品了

网友:
假冒FUJI,不是JUJI

网友:
Fuji,真假不知道了

网友A:
该时间继电器的铭牌所标在感性负载下的触点容量与实际所用直流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为啥不一致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时间继电器的铭牌所标在感性负载下的触点容量与实际所用直流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为啥不一致撒。 ...

以下内容摘自欧姆龙产品手册 产品说明:

交流和直流的开关能力差异很大,因此请确认额定值,直流的场合控制容量非常小,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像交流那样有零点,(电流零交叉点)。因此一旦产生电弧后很难消除,导致电弧时间变长,此外由于直流的电流方向固定,会因此接点的迁移,由于凹凸不平造成接点无法断开,也容易造成误动作。

如果有人问你,这一段可以作为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时间继电器的铭牌所标在感性负载下的触点容量与实际所用直流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为啥不一致撒。 ...

感性负载,在直流电路中尤其会成为问题,因此必须充分了解负载的时间常数L/R的数值
各机种额定值的条件如下:
感性负载:功率因数0.4以上(交流),时间常数7ms一下(直流)
电灯负载:有相当于恒定电流的10倍的浪涌电流
电动机负载:有相当于恒定电流的6倍的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