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苏泊尔IH电饭煲更换电池

楼主(2020-09-10):
电饭煲时间不记录了,怀疑是电池没电了,但又不敢确定,前几天看帖子,人家换了个电池就好了,想到我这里面也有个电池,拆开发现电池不在上部盖子里,而是和主板在一起,一个14250电池,1200毫安的,没两年就没电了,量的只有3v以前觉得正常,拆了一看,额,实际3.6v。对于锂亚硫酰氯电池来说,3v就是没电了。遂网购,这原版电池容量小啊。换个大的。用点焊机焊上镍片,比划比划里面空间够了,就这样回装了,测试两天,发现断电后时间能记录了。

网友:
最后用上扎带太完美了

网友:
电饭锅真高端还用上电池了,不知道这锅一般的米粒一般的水源配得上么?

网友A:
感觉单片机软件有BUG。。。这种单片机进休眠模式,CR2032能用一年多。。。

网友:
一个记忆用电池干嘛要那么大容量啊,感觉这个设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还有个那么大的喇叭,严重怀疑这是电饭煲。

网友B:
IH,就是把电磁炉放在了电饭煲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单片机软件有BUG。。。这种单片机进休眠模式,CR2032能用一年多。。。

是啊,一个电池没用多久,到手几个月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H,就是把电磁炉放在了电饭煲里吗

对啊,电磁炉做进电饭煲里

网友:
这个大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
也想买个,零件太多,复杂易坏

网友:
这个电池和ETC的电池一样的

网友:
那个喇叭是怎么回事?有美女呻吟提示吗?

网友C:
这个记录时间是干嘛用的?我家的美的IH电压力锅好像没记录时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记录时间是干嘛用的?我家的美的IH电压力锅好像没记录时间的

好像是预约煮饭等,看电池大小好像比电脑主板2032硬币电池功耗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预约煮饭等,看电池大小好像比电脑主板2032硬币电池功耗大些。

带预约时间的,没错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记录时间是干嘛用的?我家的美的IH电压力锅好像没记录时间的

你那种定时倒计时的,日本如预约到11点。他会准时在11点烧好。国产ih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2020-12-07):
哈哈,同款电饭锅,断电后时间不显示了,想换电池,搜到你的帖子。直接换了个3.7V的18650电池,能正常显示,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