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张家淘的两种迷你小键盘拆了

楼主(2020-09-10):
前段时间小张家淘的,今天有空拆了

网友:
方便给个关键词吗,多少钱,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触控板的使用如何   价格多少

网友:
价格应该有点贵吧,说说让大家死心

楼主:
TB上有,不过大的那个比他好一点,可充电有灯光,价格差不多。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vpm2a97aa9

网友(2021-12-11):
后面那个大键盘,相对来说手感更好些,就是键盘有点软.不知道在后面加502可不可以让键粒变硬,不然正面敷一层透明树脂?然后把左边那两个鼠标键去掉,可以变窄点,因为那两个键基本没用.因为上面有两个鼠标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