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字自动乱跳的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2020-09-10):
要非常小心,参考前人的资料,有的螺丝隐蔽的很。

用无水酒精擦了三遍,再装上就好了。估计以前有电池漏液,导致有腐蚀。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漏电。
板子做工,真差,还有小小的锡丝丝。那么薄的板子。感觉铜箔很薄很薄啊。
作为一个仪器工具,这么差的。

其实应该再用WD-40擦一遍,保护铜箔。

楼主:
谢谢前人的一些经验,pcb板子上有三个很小的螺丝,贴在里面白纸的下面,看不见的,我当时还硬撬,差点完蛋。
电池漏液以前估计导致了一些小问题,当时就应该拆开的,但不太敢,以为很精密,拆了就恢复不了精度了。。。。

网友A:
不打开还好了,拆开后连丁点神秘感都消失了

网友:
买了个30块的机械式国产货,没多久读数不准

楼主:
螺丝比较多,很小,有的规格还不一样,其他金属部分不要拆,和显示,测量没有关系。
最好再涂些WD40.防止以后氧化,断线。
不要喷到屏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开还好了,拆开后连丁点神秘感都消失了

的确,以前根本不敢动。
这次也差点撬坏。

网友:
看来还是最简单的刻度式卡尺故障点最少,楼上说的机械式可能是指针斜齿轮松动,楼主的电子式修起来挺麻烦,类似拆相机镜头要注意螺丝规格。

楼主:
现在价格都很便宜了,当时要100元,目前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
白色贴纸的地方应该是铜片

网友B:
这东西不娇贵。因为不喜欢用完拆电池(不然半年没电),我给它安了个开关。因为开关质量不好,拆了5,6次,没问题。换了另一种开关,装好一样用。这东西要天天用的,那么娇贵就得经常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娇贵。因为不喜欢用完拆电池(不然半年没电),我给它安了个开关。因为开关质量不好,拆了5,6次, ...

是的,要不我也装个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