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热芯是什么类型的热电偶?用温度控制器,可以制作焊台吗?

楼主(2020-09-10):
一般发热芯是什么类型的热电偶?像直接220V的发热芯,或者像936之类的,白光等等

温度控制器的热电偶类型可以选择的,有14种类型,发热芯的热电偶属于哪个类型呢?

用温度控制器制作一个焊台,PID恒温,是不是高大尚比一般可控硅的好多了吧

网友A:
这个要看控制器的适配类型。

网友:
发热辛在烙铁上可没这么高的待遇,就是一个比较器,加三极管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控制器的适配类型。

温度控制器支持14种类型输入,关键看发热芯的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器支持14种类型输入,关键看发热芯的类型

这样更好办了。测试下热电偶在室温和沸水中的温度,如果读数正确,就可以了,如果读数不吻合,再设置成另一个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更好办了。测试下热电偶在室温和沸水中的温度,如果读数正确,就可以了,如果读数不吻合,再设置成另 ...

试了几个K型和T型热电偶输入,发现不对,还没有试完14种
怀疑发热芯的热电偶类型不在其中,是一种特殊专用的

网友B:
s型的 用这玩意和专业控制器没法比 调节困难 外观差 无休眠

网友:
烙铁一般是K型热电偶,接万用表上可以直接测试温度啊

网友:
用这个温控器和ptc发热片配合更完美

网友:
有几款日系洛铁好像就是温控器控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型的 用这玩意和专业控制器没法比 调节困难 外观差 无休眠

s型是高档货啊,铂铑-铂,金子的。

网友:
用pt100吧 还有K型 也是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个K型和T型热电偶输入,发现不对,还没有试完14种
怀疑发热芯的热电偶类型不在其中,是一种 ...

1322 1323 黄花936都是k型热电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器支持14种类型输入,关键看发热芯的类型

温控器应该还需要设置对应代码才能识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个K型和T型热电偶输入,发现不对,还没有试完14种
怀疑发热芯的热电偶类型不在其中,是一种 ...

这东西我好像有印象,热封包装机,就像感冒冲剂热封的就用的这种控制器,我拆开热电偶看就是俩丝烧化了头粘一起了

网友:
用英国的工业pid温控改过阿波罗烙铁头控制器,挺好用的,就是体积太大了,最后扔了

网友:
有没有体积小,价格便宜的温度控制器,给ptc做个温度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s型是高档货啊,铂铑-铂,金子的。

说错了 是K型的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