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是什么牌子的扭力扳手?

楼主(2020-09-10):
没有品牌信息,做工还可以,棘轮单向,只能拧紧,

网友A:
5N。。。。。  小飞不就行了 用这个花里胡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N。。。。。  小飞不就行了 用这个花里胡哨

这个是有扭力报警的,

网友:
固定扭力的,多几把才够用。

网友:
这个适合生产线使用

网友(2023-05-28):
引用 网友A:
5N。。。。。  小飞不就行了 用这个花里胡哨

即便同一个人,连续小飞,扭力也会变化,大到影响预计性能的地步

网友:
样子大于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