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MiniWare DT71迷你数字智能镊子开箱简评

楼主(2020-09-10):
刚入手的  MiniWare DT71迷你LCR数码镊子 今天到货了哦

对于我们这种人 到手第一件事 就是 拆!拆!拆!拆!拆!拆!拆!拆!

先分享一下体验心得 拆解 移到二楼了哦
话不多说 上图了。看看里边都有什么。

迷你LCR数码镊子的外包装

内有 主控头 测量臂 C口充电线  还赠送了一对 镊子头(金灿灿的)

来几个特写

和 是德U1733C 的LCR体积对比一下

用示波器的 信号发生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DT71镊子  他的 电压测量功能
设置输出 直流 10v电压 。     镊子测量显示9.93v

设置输出 直流 1v电压 。     镊子测量显示986mv  。
设置输出 直流 100mv电压 。     镊子测量显示106mv

再来测试一下 DT71镊子  他的 频率测量功能。

下面看看  DT71镊子 他的   信号发生功能。(正玄波.噪声波.自定义波.脉冲波)

(正玄波)

(噪声波)

(自定义波)

(脉冲波)

下面是  DT71镊子 的  LCR 等方面的表现。

最后来个对比图吧

精巧的镀金镊子和便携式LCR/VFD测试仪,配合OLED 显示屏幕。
构成小巧,轻便.快速.自动识别. 多功能,为高精度系统调试,提供了一个 最佳的选择!
MiniWare DT71 SMD堪称机械和电子设计结合的又一个杰作!!

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附 :DT71迷你智能镊子用户手册 下载

未完待续...................

楼下开始拆解

楼主:
接上续.开始拆解

先从最主要的  控制器 开始拆解。
拆掉两边的金属装饰件 是双面胶 固定的。

后壳 是卡扣固定的。小心两边的铜丝导线 不要弄断了哦

前后壳,及 内部主板取出。细铜线焊接的是内部地,引出后和外面的金属装饰件链接,应该是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内部电路板有3层  两层都是 硬pcb板,用插针焊接。显示屏下是 FPC柔性线板。

显示屏下是 FPC柔性线板。

翻开 FPC柔性线板。上面都是元器件。

几张特写

两个PCB 被排针链接焊接,里边是STM的单片机,就没有继续拆解。

主板上的元器件都太小了,我们上显微镜让大家看的清楚点。

FPC上的元件

触摸按键  位于 上壳上面 ,是一块导电棉。

上壳 的导电棉和主板的镀金位置接触,组成了触摸按键。

继续拆解 测量臂部分

内部 3.5mm接口 和fpc的线板。

显微镜下的元器件

电池位于两个测量臂内部 一边一个 共两个,整体都胶水固定不可以拆解,废了九二虎之力才撬开一边,勉强拍了个图。
另一个 测量臂 也是如此 就不拆了。

电池是容量是 50mah  一个测量臂一个,共计2块 电池。

拆解后的全貌。

到此拆解完毕

总结:

镊子测量臂 都是胶水粘接 不能拆卸,电池 或 连接器有问题时不能自行更换,只能整体更换。
由于整体大部分都是 塑料材质  在手里感觉很单薄,不敢用力.
镊子尖测量臂 左右错位,夹元器件稍微力大,器件就弹飞了。部分结构能变金属就更完美了。

软件方面不做过多解释,开源的东西,什么样的固件都会有的,官方固件会不定时更新。尽情的折腾吧!

坛友评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140

网友A:
图那?看不到图,公布下在哪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那?看不到图,公布下在哪买的,多少钱?
还没编辑完哦
必拓电子: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6319441020

网友:
不错,价格还算靠谱,好玩具

网友B:
功能不错 说好的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错 说好的拆解呢?

别急哦,还没发完那,上传图片限制了,要明天发了。明天再来哦!

网友:
东西挺好,看了价格,用不起。还是使用我的老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错 说好的拆解呢?

我觉得是拆包,应该增加拆包乐园板块。如果做成类似抓娃娃机三爪更好,中间爪可以微调位置有点弹性,实现电路板上晶体管测量。

网友:
还没发完那,上传图片限制了,要明天发了。明天再来

网友:
详细拆解实测MiniWare

网友:
有拆解还不错 这个普通用户用不上

网友:
心里痒痒啊,种草了…

网友:
这个跟 瑞士ideal-tek 比起来怎样?

网友:
你数字智能镊子L C R V F D 测量 OLED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