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新买的爱玛电动车充电器买来就拆了

楼主(2020-09-10):
今天新买的爱玛电动车充电器,随车自带的,新国标电动车充电器48v12a的,拆开让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南京西普尔出的

网友A:
那个大散热片上的元件型号是神马

网友B:
怎么电运车充电器没安装有保险丝的,我有一个充电器二极管过桥击穿了,烧坏了绕线电阻,场管。

网友C:
这个怎么都不带散热风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散热片上的元件型号是神马

可能是TOP271EG

网友D:
还是不如力萌那种充电器做工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如力萌那种充电器做工好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TOP271没有那个露出的金属散热片,感觉可能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299

网友:
技术越来越进步了啊,连风扇都可以省了的   山寨的都不敢省

网友:
西普尔很早就有不带风扇的

网友:
看图应该是改方案了,转化效率高所以不热了吧

用了多年的3842 + lm 358 看来要退役了

网友F:
感觉是公版的设计,我的一台其他牌子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完全一样。

网友:
还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都不带散热风扇呢

10年前的川崎充电器就没有风扇了,用了10多年了依然健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怎么电运车充电器没安装有保险丝的,我有一个充电器二极管过桥击穿了,烧坏了绕线电阻,场管。 ...

最上面咯个二极管旁边咯个黄色的应该就是保险丝,正规品牌不会缩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就是把贴片原件换到正面做直插原件了,还不一定有楼主这货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上面咯个二极管旁边咯个黄色的应该就是保险丝,正规品牌不会缩成这样的 ...

褐色的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公版的设计,我的一台其他牌子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完全一样。

早期西普尔4812的基本都没有风扇,感觉有风扇都特能代工的。

网友:
48v12a  没有风扇
60v20ah 为啥有风扇 ,感觉噪音好烦啊

网友:
同款充电器,因为我室外充电,怕雨淋,所以要用东西裹起来,只留两头,这样就没办法散热了,我看板子应该是把风扇缩掉了,我想加风扇不知道要加哪些东西,后来给里面加了一个外接电源的小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