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20-09-10):
看着像通讯板,还能插电话卡,用于定位?

网友A:
sim卡、WIFI似乎还带功放、九针的显示器接口,还有AUX指示,这加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卡、WIFI似乎还带功放、九针的显示器接口,还有AUX指示,这加起来……………… ...

没wifi吧,咯个天线应该是cdma的天线,2G或者3G的联网设备

网友:
用3g或短信传输数据的模块。常见早期的户外led解决传输数据不方便。不过也可以传输别的全看com口数据。

网友:
广告机的信号版

网友B:
卡拔下来插手机里能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拔下来插手机里能不能上网

找死,我记得以前抖音里放过,一个人把塔吊定位的手机卡,拿下来上网,一下子流量费10几万。